[求助] 关于max_capacitance和min_capacitance的问题?

楼主(2011-07-14):
大家好,请教如下几个问题,希望帮忙解决,谢谢各位了!
1)、为什么“set_max_capacitance”约束在输入端口,而不是输出端口呢?(我以前一直认为是约束在输出端口,看了ICC的command_reference,上面说约束在输入端口)
2)、为什么要设置min_capacitance的约束呢?如果负载电容值小于此值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谢谢!

网友:
我也认为在INput 设置max——inputCap,是Cell Pin的cap值
            在OutPut 设置的是能驱动的Max_cap 能力,才是约束。

回去再好好学习了。

网友:
同问,有人回答吗?

网友:
set_max_capacitance 主要是对内部output pin和output port来说的吧,

综合的时候是一种约束,对input port我想没啥用,

-min 对应于 hold分析, -max是setup分析,

网友:
通常的用法是max cap/trans/fanout一起用,防止工具给出一个奇怪的结果

网友:
set_max_capacitance 主要是对内部output pin和output port来说的吧,

综合的时候是一种约束,对input port我想没啥用,

-min 对应于 hold分析, -max是setup分析,

max_capacitance不是设置在input_port上的吗?output Port好像是set_load和set_fanout_load吧!

通常的用法是max cap/trans/fanout一起用,防止工具给出一个奇怪的结果

陈版主这里说的是防止计算延时或者功耗时使用一个lut中找不到的点吧?那么这个具体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是设置在input port,还有它的设置一般是依据什么呢?是依据.lib库中还是依据什么?

网友:
set_max_capacitance 主要作用于 内部 output pin , net load

设在input port上也可以,    我是说后端的sdc,

网友:
set_max_capacitance 主要作用于 内部 output pin , net load

设在input port上也可以, 我是说后端的sdc

这里的max_capacitance是设置在整个design中吗?

内部output pin以及net load它们的值应该根据lib库中每个cell上的pin就有了吧。不是很清楚内部怎么设?

网友:
对,
比如set_max_capacitance 0.3 [current_design]

一般PR工具看约束看几个: .lib 里的, sdc定义的, 看哪个更紧用哪个

比如 .lib 里面对某个output pin的 max_cap 是0.2  , 那么 PR工具以这个为准,
signoff PT也是这么看的,哪个更紧用哪个

set_max_capacitance 0.3 [current_design]
这种是大致的约束, 就是约束下net的slew , load 等,

具体.lib 还有另外一级约束,

网友:
对,
比如set_max_capacitance 0.3 [current_design]

一般PR工具看约束看几个: .lib 里的, sdc定义的, 看哪个更紧用哪个

比如 .lib 里面对某个output pin的 max_cap 是0.2 , 那么 PR工具以这个为准,
signoff PT也是这么看的,哪个更紧用哪个

set_max_capacitance 0.3 [current_design]
这种是大致的约束, 就是约束下net的slew , load 等,

具体.lib 还有另外一级约束,

这里的另外一级约束指??
还有如果我在sdc中设置了set_max_capacitance 0.3 [current_design]
同时又需要设置端口上的set_max_capacitance 1 [get_ports input_port_name]
那么这里是不是这个input_port_name上面的max_capacitance没有设置成功?因为这里的set_max_capacitance 0.3 [current_design] 比set_max_capacitance 1 [get_ports input_port_name]更紧。同事current_design应该也包括这个输入端口的吧。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有这种情况,比如输入端口上的max_capacitance需要比内部的net和pin上的capacitance大些的话,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设置呢?听起来好像是我上面的那种设置,但是经过分析,这里好像输入端口又使用了那个更紧的约束?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端口设紧点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一般子模块端口输入都会接1级buffer  当然如果你要从理论上研究  设的顺序倒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先设current design 后设port
    哪个更紧用哪个的意思应该是对于不同的约束方式,同一种约束方式是可以覆盖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2014-11-12):
回复 网友B:
Use the set_max_capacitance command to specify a capacitance value on input ports or
designs. This value should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the max_capacitance of the pin driving
the net.

这是手册里的原话,意思应该是set_max_capacitance不是用来约束输入端口的,只是来计算输入端口的电容或者load的大小,对吧
那我的问题是 max_capacitance of the pin driving the net 指的是什么,max_capacitance指的是此cell上一级cell输出端口的(max_fanout)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你理解了吗 我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 set_max_capacitance为什么是针对 input ports的;set_max_capacitance和set_fanout_load的区别是什么呢,我知道 set_fanout_load是约束 output ports的
那 set_max_capacitance怎么就成了约束input ports的啦

网友(2015-12-05):
我也有这个疑问,综合的时候工具是根据什么来计算输入端口实际的电容的?
我现在设定 set_max_capacitance 1 $all_inputs_ex_clk
结果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出现了:
max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rst_n                        1.00           1.39          -0.39  (VIOLATED)
   sig_i                        1.00           1.39          -0.39  (VIOLATED)

   -----------------------------------------------------------------
   Total                      2                  -0.78

超出了我设定的1,现在是1.39,这个1.39是如何计算的,根据WLM来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疑问,综合的时候工具是根据什么来计算输入端口实际的电容的?
我现在设定 set_max_capacitance 1 $all_inputs_ex_clk
结果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出现了:
max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rst_n                        1.00           1.39          -0.39  (VIOLATED)
   sig_i                        1.00           1.39          -0.39  (VIOLATED)

   -----------------------------------------------------------------
   Total                      2                  -0.78

超出了我设定的1,现在是1.39,这个1.39是如何计算的,根据WLM来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问题,好问题,给你顶起来

网友(2021-05-21):
学习中,很多概念还有点懵

网友C(2021-06-24):
我的理解是,input_port用set_driving_cell,output_port用set_load约束,set_max_capacitance [current_design]是对整个设计的pin net的负载约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input_port用set_driving_cell,output_port用set_load约束,set_max_capacitance [current_de ...

正解,set_driving_cell, set_load是现在流行的约束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set_driving_cell, set_load是现在流行的约束方法。

set_max_capacitance [current_design],虽然是对整个design设置的,但是这个约束只是作用于cell output pin和block的ouput port吗?对Input port和input pin设置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et_max_capacitance [current_design],虽然是对整个design设置的,但是这个约束只是作用于cell output  ...

是的,set_max_capacitance [current_design] 给整个design加了个约束,通常这个约束稍微宽松一些,具体到每个output节点,工具会查.lib里cell output pin的max_capacitance。 如果cell output pin max_capactiance小于全局的max_capacitance,工具则以cell output pin max_capacitance为实际约束。 加全局max_capacitance的好处是,如果.lib里有些cell max_capacitance很大,工具可能会用这样的cell驱动一大堆gate,造成该节点max_fanout, max_transition 过大。
通常 set_max_fanout [current_design] 更常见一些。有时PDK会给出一个max_fanout,max_capacitance, max_transition的guidelin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set_max_capacitance [current_design] 给整个design加了个约束,通常这个约束稍微宽松一些,具体 ...

jake哥,有2个疑问:
第一,set_max_transition 0.1 [current_design ] 这个命令会约束到io port吗?我没有查到到底是不是
第二,max_tran,max fanout,max cap,我的理解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个东西,只要约束好其中一个就行,但是根据项目经验,好像只约束一个不行,要一起约束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jake哥,有2个疑问:
第一,set_max_transition 0.1 [current_design ] 这个命令会约束到io port吗?我没 ...

set_max_transition 0.1 [current_design] 应该会约束到IO,因为set_max_transition适用于约束cell pins, ports or top cell。 max_transition, max_fanout, max_capacitance确实紧密相关,最后timing closure三个都要查的。约束文件里究竟该用哪个,可能还是取决于设计的要求。我自己做高速设计的时候首先在SDC里加set_max_transition,其他两个看需要,Innovus CTS的时候加上set_ccopt_property target_max_trans, target_max_capacitance。
最终怎么设还是取决于如何更快达到timing closure (including DRV closure),且PPA平衡得更好。

网友F(2023-07-12):
学习了,但是还是不太透彻,关于set_max_capacitance,官方文档这么描述:
set_max_capacitance   Specifies the maximum allowed capacitance for specified input ports
or all input ports of a design. The synthesis or optimization tool
ensures that the loading of the input port is small enough to keep the
total capacitance no more the specified maximum value.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但是还是不太透彻,关于set_max_capacitance,官方文档这么描述:
set_max_capacitance   Specifie ...

该约束针对input po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