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虾,全差分运放的稳定性用stb怎么仿真?

楼主(2011-07-14):
全差分运放

全差分运放

如图所示,全差分运放怎么用stb来仿真环路稳定性呢?单端运放直接在反馈电阻旁插入一个Iprobe就可以了,全差分要插入两个Iprobe还是一个?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全差分电路采用“cmdmprobe”来仿真。
其中,CMDM=1为共模信号仿真;CMDM=-1为差模信号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好用,谢谢了

网友(2012-06-14):
谢谢楼主,谢谢二楼的答案

网友:
牛人真多 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楼说的很好

网友(2012-11-07):
仿真试试去

网友(2013-12-01):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仿真全差分闭环的时候,用cmdmprobe仿真stb,如果将CMDM设置成-1才能仿出相位裕度,但如果设置成1,增益起点都是负值,这是什么情况呢?对闭环系统的稳定性有什么影响?麻烦你了,急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说了吗,cmdm=1时仿出的是共模增益,通常都是负值,而且越负越好,对环路稳定性没有影响的。

网友(2014-07-31):
共模增益有什么用,能说明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共模抑制比有什么用,能说明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Common-mode gain will disturb your output bias point. More intuitively, you may not get the full output voltage swing.

网友:
回复 网友D:

   Common-mode rejection ratio implies how your circuit performs under different bias conditions. Higher the CMRR is, more stable output swing you will get. Hope I am answering you question.

网友E(2015-07-31):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问一下做差模增益仿真,cmdmprobe的接法是怎样的?
    A: in1=inp, out1=outp, in2=inn, out2=outn
    B: in1=inp, out1=outn, in2=inn, out2=outp
  我用这两种接法,得到的增益不同,不知道哪一种方法是正确的呢?
  或者是我的电路本身有问题?
  期待回复,谢谢。

网友(2017-03-11):
一颗赛特

网友(2018-07-18):
点赞,学习一i下!!!!

网友(2020-04-28):
全差分直接用diffstbprobe就可以

网友F:
用diffstbprobe就行

网友(2020-08-14):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B: in1=inp, out1=outn, in2=inn, out2=outp”正确;
in1->out1看做导线,闭环需要为负反馈;

网友(2021-07-30):
温故而知新~

网友(2022-02-25):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后面解决了吗

网友(2023-03-05):
引用 网友F:
用diffstbprobe就行

用 diffstbprobe  如何判断共模还是差模呢

网友G:
直接用diffprobe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diffprobe就行了

diffprobe和cdmprobe设置成-1,也就是差模状态是一样的效果吗,那要是测共模这个模块能测吗,需要怎么搞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diffprobe和cdmprobe设置成-1,也就是差模状态是一样的效果吗,那要是测共模这个模块能测吗,需要怎么搞 ...

diffprobe和cmdmprobe设置成-1的仿真的结果大部分情况下是一样的,可以仿真对比一下 (我之前仿真遇到过有些testbench结果不太一样,cmdmprobe仿真出来的结果不对,原因未知,所以我一般差模都用diffprobe仿
diffprobe 好像只能用来测差模,没法测共模

网友:
引用 网友G:
diffprobe和cmdmprobe设置成-1的仿真的结果大部分情况下是一样的,可以仿真对比一下 (我之前仿真遇到过 ...

谢谢回复,了解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