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用Hspice模拟的反相器电流Ivdd是负值

楼主(2011-07-14):
Inverter Circuit
.OPTIONS LIST NODE POST
.TRAN 200P 40N
.PRINT TRAN V(IN) V(OUT) I(M1) I(M2)
M1 OUT IN VCC VCC PCH L=1U W=20U
M2 OUT IN 0 0 NCH L=1U W=20U
VCC VCC 0 5
VIN IN 0 PULSE 0 5 2N 1N 1N 5N 16N
.MODEL PCH PMOS LEVEL=1
.MODEL NCH NMOS LEVEL=1
.END
结果模拟出来的IM2即Ivdd(短路电流)波形都是负值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不知道怎样调用的这个电路,负载加的是什么,记得以前遇到过,好像是负载加错了

楼主:
谢谢我再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是1P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