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同的两套电路板,为什么测试结果差异很大

楼主(2011-07-15):
两套相同的PCB电路板(CCD驱动电路),上面含有模拟电路,为什么测试后,发现2套电路板加载芯片后测得的噪声值差异很大(一个信噪比大于60dB,另一个板子的信号比只有56dB左右)。电路板上的元件什么的都是相同的。实在百思不得其解,请高人帮助!

网友:
把电路图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元器件是不是伪劣产品,换几个试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果然是部分劣质元器件的原因,换了工业级的后就正常了

网友(2011-10-16):
不清楚啊 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