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优化delay掉单元的问题

楼主(2011-07-15):
代码例化标准单元库一个延时单元dly做延时使用,dc中dont touch住了
但是在encounter布线时这个dly单元被优化掉了,没有相应的延时功能了,与原始设计功能不符合了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encounter该使用什么命令把dly单元保留住了?改代码应该是没有可能的了,谢谢大家!

楼主: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方法让encounter不自动删除buf和inv了(工具认为是时钟树上的)

网友:
在encounter里面再set_dont_touch一次

可能是你的lib有问题,footprint设的不对,被误认为buf了

楼主:
谢谢陈版主的回答,用set_dont_touch可以把单元保留下来了,不过,新问题出现了,encounter用库中其他的延时单元(4ns)把网表中本来的延时单元(7ns)替换掉了,这样与我的设计还是不符合了,是不是我例化单元不太合理的缘故了?

网友:
那你就再把它换回来呗。place以后,可以把它变成fix属性,这样谁都动不到它了

楼主:
place之后,找到对应单元在界面上可以修改单元的status为fixed,
问一下陈版主:有没有命令可以批处理的啊?设计中有几十个单元了
我用了placeInstance来改变单元属性为-fixed,但是这个每次都要知道单元的坐标才好,而每次place之后的单元坐标都会变,所以好像这条命令不太合适,有没有其他改变单元status的命令,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选择所有的delay cell,打开attribute窗口,那里有一个apply all的按钮

楼主:
不知道是否是我encounter版本的问题,我用selectIsnt命令选中了所有的delay cell,打开attribute窗口,
窗口里的applay all按钮是灰的,只能用applay按钮一个一个改了

网友:
   encounter犯2是经常的事. 写脚本分分钟就搞定了 吧.

网友:
先点最左列(Name)那个你要改的status,那个apply all按钮就可以用了

楼主:
还是没试验出来,“最左列(Name)那个..”是指place后放在最左边的单元么?
版主的意思我在选择的时候就先选择他,然后选择别的,而后进入Attribute Editor界面,改变最左列那个(也就是最左边的单元)的status,但是此时applay all按钮并没有亮起来了,我的操作哪里不对了?

网友(2011-08-17):
在place之前 set_dont_touch 就可以了。

网友(2012-06-27):
回复 网友A:

    在encounter的哪里设置dont touch ,这些buf和delay,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