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6)

楼主(2011-07-15):
How to fix the EM problem in signal net? how to fix it on power net?
如何修复信号线上的EM违反,如何修复电源线上的?

难度:3

网友:
加粗信号线, 减小驱动,双过孔;
电源条间距减小。没修过,猜的解决办法。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这种总结性的题目一般很难答全啊,我说几个
Signal 上EM:
1. 对EM问题的net设置non default rule,增加绕线宽度
2. 减小这些net的load/fanout, 比如插入buffer tree

power线上的EM:
1.power/ground IO尽量均匀摆放
2.增加power mesh的密度
3.增加power layer的层数
4.局部EM有问题的话,可以降低std cell的密度,尤其是clk buf/inv不要太集中

楼主:
有这些就差不多了

网友(2014-11-26):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你会改线宽了不?我也不太懂,线宽不都是已经给好的嘛,比如M1,M2这些金属层的线宽,如何改呢

网友(2020-03-23):
icc中用non defalut rule可以改线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