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和AS4.0装IC5141哪个好?

楼主(2011-07-15):
我在Ubuntu10.10下装了IC5141。在装一个CSMC的库的时候出现问题无法解决,是否需要再弄一个AS4.0来装IC5141??
求教各位

网友:
很明显应该用RHEL 4~,装全了,各种EDA工具放上去都没问题,经验之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我估计是库的问题,我在Ubuntu10.10下装Cadence 。目前还挺好使的。

网友:
AS4.0可靠

网友:
Ubuntu10的进程库不能让IC5141正常工作吧
AS4吧,或者CentOS,或者Solaris

网友:
回复 网友B:

ubuntu10.10上装IC5141?这么高的版本,内核模式改变后应该是装不了才对~
我还是劝你到RHEL 4上,因为你以后应该不会只是装IC5141这一个开发软件~

网友(2012-06-05):
RHEL 4或CentOS 4吧

网友:
RHEL 4 IC6151一样应付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