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x_transition和max_capacitance问题?

楼主(2011-07-15):
大家好,如果时序库中已经定义了max_transition和max_capacitance,我们还有必要自己再重新设置一次吗?
谢谢各位!

网友:
有时候是需要的,在65下,最好TRAN是LUT的2/3

网友:
一般会再设一个,避免transition/capacitance太大而又不违背.lib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如果需要再加约束,是不是应该比时序库里面的约束更紧一些呢?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时序库是哪个库呢?前端定义的Lib的属性吗?  Transition是要根据经验来设置的,但是要比你所说的时序库中的小,当然如果电路对此要求不高也大可不必,等于即可,不可大于。   Capacitance和Lib中规定的大小等同即可。

网友:
transition一般取lib中max transition的60%-80%
你额外去再卡一次transition无非是为了你的timing更好一些。
cap无需特别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