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单独绕线core当中的一个小模块

楼主(2011-07-15):
求教各位大侠,我现在需要将core当中的一个模块单独绕线,因为他的电源要单独供电,但是不想用partition的方法,除此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简单的方法没?

网友:
floorplan 中用 fence
power 单独做,必要时用些手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做的fence,但是整个core的电源叫VDD而这个模块要接V18,怎样将V18接到这个模块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