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字电路时钟产生

楼主(2011-07-15):
一般做芯片的时候数字部分的时钟由外部晶振产生,有没有什么简单替换掉外部晶振的方法,除过pll

网友:
那就看你时钟要求的精度了,片上时钟的精度都比较差

网友:
是,一般用晶振的,大多是片上时钟没法满足需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得看数字电路速度吧,很多都是片上,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