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G、IRG、IHG型立式管道离心泵

楼主(2011-07-15):
  CQMP城泉牌ISG系列单级单吸立式离心泵是本公司参照国际ISO2858和国家标准JB/T6878.2-93所规定的性能参数,结合本公司多年生产经验而设计的第二代高效节能产品,是替代SG型管道离心泵、IS型离心泵、D型多级离心泵等常规泵的理想产品。系列流量范围1.5~1600m3/h,扬程范围5~125m,分基本型、分流型、切割型等多种规格。根据使用场合介质和温度不同,过流部分的材质变化及结构变化,设计制造同性能参数的IRG型热水泵、IHG型管道化工泵、YG型管道油泵、使该系列产品使用得到普及,完全可以替代常规离心泵在所有场合使用。

产品特点:
    ①泵为立式结构,进出口口径相同,且位于同一中心线上,可象阀门一样安装在管路之中,外形紧凑美观,占地面积小,建筑投入低,如加上防护罩则可置于户外使用。
    ②叶轮直接安装在电机的加长轴上,轴向尺寸短、结构紧凑,泵与电机轴承配置合理,能有效地平衡泵运转产生的径向和轴向负荷,从而保证了泵的运行平稳,振动噪音很低。
    ③轴封采用机械密封或机械密封组合,采用进口钛合金密封环、中型耐高温机械密封和采用硬质合金才质,耐磨密封,能有效地增长机械密封的使用寿命。
    ④安装检修方便面,无需拆动管路系统,只要卸下泵联体座螺母即可抽出全部转子部件。
    ⑤可根据使用要求即流量和扬程的需要采用泵的串、并联运行方式。
    ⑥可根据管路布置的要求采用泵的竖式和横式安装。

型号意义:

使用范围:

1、ISG立式离心泵,供输送清水及物理性质似清水的其它液体之用,使用介质温度不超过80℃,适用于工
业和城市给排水、高层建筑增压送水、园林喷灌、消防增压、远距离送水、采暖、浴室等冷暖水循 环
增压及设备配套等。
2、IRG立式热水循环泵,适用于能源、冶金、木材加工、化工、纺织、造纸及饭店、浴室、宾馆等锅炉热
水增压循环输送及城市采暖系统循环用泵,使用介质温度不超过120℃。
3、IHG立式化工泵,适用于轻纺、石油、化工、医药、卫生、食品、炼油等工业输送化学腐蚀性液体,
介质温度为-20℃~+120℃。
4、YG立式管道油泵供输送汽油、煤油、柴油等石油产品,被输送介质温度为-20℃~+120℃。

工作条件:
    ①吸收压力≤1.0Mpa,或泵系统最高工作压力1.6Mpa,即泵吸入压力+泵扬程≤1.6Mpa、泵静压试验压力为2.5Mpa。(订货时请注明系统工作压力。泵系统工作压力大于1.6Mpa时应在订货时另行提出,以便在制造时泵的过流部分和联接部分采用铸造钢材料。)
    ②环境温度<40℃,相对温度<95%。
    ③所输送介质中固体颗粒体积含量不超过单位体积的0.1%,粒度>0.2mm。
注:如使用介质为带有细小颗粒,请在订货时注明,以便厂家采用耐磨式机械密封。

结构说明:

1

泵体

6

防气阀

2

叶轮螺母

7

泵盖

3

叶轮

8

4

机械密封

9

电机

5

挡水圈

性能参数:

型  号

流 量Q

扬程
m

效率
%

转速
r/min

电机功率
KW

允许汽蚀余量
m

m3/h

l/s

15-80

1.5

0.42

8

34

2800

0.18

2.3

20-110

2.5

0.69

15

34

2800

0.37

2.3

20-160

2.5

0.69

32

25

2900

0.75

2.3

25-110

4

1.11

15

42

2900

0.55

2.3

25-125

4

1.11

20

36

2900

0.75

2.3

25-125A

3.6

1.0

16

35

2900

0.55

2.3

25-160

4

1.11

32

32

2900

1.5

2.3

25-160A

3.7

1.03

28

31

2900

1.1

2.3

32-100

4.5

12.5

12.5

44

2900

0.55

2.3

32-100(I)

6.3

1.75

12.5

54

2900

0.75

2.3

32-125

5

1.39

20

44

2900

0.75

2.3

32-125A

4.5

1.25

16

43

2900

0.55

2.3

32-160

6.5

5

32

44

2900

1.5

2.3

32-160A

4

1.1

25

34

2900

1.1

2.0

32-160(I)

6.3

1.75

32

40

2900

2.2

2.0

32-200

4.5

12.5

50

32

2900

3

2.0

32-200(I)

6.3

1.75

50

33

2900

4

2.0

32-200A

4

1.11

44

40

2900

2.2

2.0

40-100

6.3

1.75

12.5

54

2900

0.55

2.3

40100A

5.6

1.56

10

52

2900

0.37

2.3

40-125

6.3

1.75

20

46

2900

1.1

2.3

40-125A

5.6

1.56

16

45

2900

0.75

2.3

40-160

6.3

1.75

32

40

2900

2.2

2.3

40-160A

5.9

1.64

28

39

2900

1.5

2.3

40-160B

5.5

1.53

24

38

2900

1.1

2.3

40-200

6.3

1.75

50

33

2900

4

2.3

40-200A

5.9

1.64

44

31

2900

3

2.3

40-200B

5.3

1.47

36

29

2900

2.2

2.3

40-250

6.3

1.75

80

28

2900

7.5

2.3

40-250A

5.9

1.64

70

28

2900

5.5

2.3

40-250B

5.5

1.53

60

27

2900

4

2.3

40-100(I)

12.5

3.47

12.5

62

2900

1.1

2.3

40-100(I)A

11

3.05

10

60

2900

0.75

2.3

40-125(I)

12.5

3.47

20

58

2900

1.5

2.3

40-125(I)A

11

3.05

16

57

2900

1.1

2.3

40-160(I)

12.5

3.47

32

52

2900

3

2.3

40-160(I)A

11.7

3.25

28

51

2900

2.2

2.3

40-160(I)B

10.4

2.89

22

50

2900

1.5

2.3

40-200(I)

12.5

3.47

50

46

2900

5.5

2.3

40-200(I)A

11.7

3.25

44

45

2900

4

2.3

40-200(I)B

10.6

2.94

36

44

2900

3

2.3

40-250(I)

12.5

3.47

80

38

2900

11

2.3

40-250(I)A

11.6

3.22

70

38

2900

7.5

2.3

40-250(I)B

10.8

3.0

60

37

2900

7.5

2.3

40-250(I)C

10.0

2.78

52

36

2900

5.5

2.3

50-100

12.5

3.47

12.5

62

2900

1.1

2.3

50-100A

11

3.05

10

60

2900

0.75

2.3

50-125

12.5

3.47

20

58

2900

1.5

2.3

型  号

流 量Q

扬程
m

效率
%

转速
r/min

电机功率
KW

允许汽蚀余量
m

m3/h

l/s

50-125A

11

3.05

16

57

2900

1.1

2.3

50-160

12.5

3.47

32

52

2900

3

2.3

50-160A

11.7

3.25

28

51

2900

2.2

2.3

50-160B

10.4

2.89

22

50

2900

1.5

2.3

50-200

12.5

3.47

50

46

2900

5.5

2.3

50-200A

11.7

3.25

44

45

2900

4

2.3

50-200B

10.6

2.94

36

44

2900

3

2.3

50-250

12.5

3.47

80

38

2900

11

2.3

50-250A

11.6

3.22

70

38

2900

7.5

2.3

50-250B

10.8

3.0

60

37

2900

7.5

2.3

50-250C

10.0

2.78

52

36

2900

5.5

2.3

50-100(I)

25

6.94

12.5

69

2900

1.5

2.5

50-100(I)A

22.3

6.19

10

67

2900

1.1

2.5

50-125(I)

25

6.94

20

68

2900

3

2.5

50-125(I)A

22.3

6.19

16

66

2900

2.2

2.5

50-160(I)

25

6.94

32

63

2900

4

2.5

50-160(I)A

23.4

6.5

28

62

2900

4

2.5

50-160(I)B

21.6

6.0

24

58

2900

3

2.5

50-200(I)

25

6.94

50

58

2900

7.5

2.5

50-200(I)A

23.5

6.53

44

57

2900

7.5

2.5

50-200(I)B

21.8

6.06

38

55

2900

5.5

2.5

50-250(I)

25

6.94

80

50

2900

15

2.5

50-250(I)A

23.4

6.5

70

50

2900

11

2.5

50-250(I)B

21.6

6.0

60

49

2900

11

2.5

50-315(I)

25

6.94

125

40

2900

30

2.5

50-315(I)A

23.7

6.58

113

40

2900

22

2.5

50-315(I)B

22.5

6.25

101

39

2900

18.5

2.5

50-315(I)C

20.6

5.72

85

38

2900

15

2.5

65-100

25

6.94

12.5

69

2900

1.5

2.5

65-100A

22.3

6.19

10

67

2900

1.1

2.5

65-125

25

6.94

20

68

2900

3

2.5

65-125A

22.3

6.19

16

66

2900

2.2

2.5

65-160

25

6.94

32

63

2900

4

2.5

65-160A

23.4

6.5

28

62

2900

4

2.5

65-160B

21.6

6.0

24

58

2900

3

2.5

65-200

25

6.94

50

58

2900

7.5

2.5

65-200A

23.5

6.53

44

57

2900

7.5

2.5

65-200B

21.8

6.06

38

55

2900

5.5

2.5

65-250

25

6.94

80

50

2900

15

2.5

65-250A

23.4

6.5

70

50

2900

11

2.5

65-250B

21.6

6.0

60

49

2900

11

2.5

65-315

25

6.94

125

40

2900

30

2.5

65-315A

23.7

6.58

113

40

2900

22

2.5

65-315B

22.5

6.25

101

39

2900

18.5

2.5

65-315C

20.6

5.72

85

38

2900

15

2.5

65-100(I)

50

13.9

12.5

73

2900

3

3.0

65-100(I)A

44.7

12.4

10

72

2900

2.2

3.0

65-125(I)

50

13.9

20

72.5

2900

5.5

3.0

型  号

流 量Q

扬程
m

效率
%

转速
r/min

电机功率
KW

允许汽蚀余量
m

m3/h

l/s

65-125(I)A

45

12.5

16

71

2900

4

3.0

65-160(I)

50

13.9

32

71

2900

7.5

3.0

65-160(I)A

46.7

13.0

28

70

2900

7.5

3.0

65-160(I)B

43.3

12.0

24

69

2900

5.5

3.0

65-200(I)

50

13.9

50

67

2900

15

3.0

65-200(I)A

47

13.1

44

66

2900

11

3.0

65-200(I)B

43.5

12.1

38

65

2900

7.5

3.0

65-250(I)

50

13.9

80

59

2900

22

3.0

65-250(I)A

46.7

13.0

70

59

2900

18.5

3.0

65-250(I)B

43.3

12.0

60

58

2900

15

3.0

65-315(I)

50

13.9

125

54

2900

37

3.0

65-315(I)A

46.5

12.9

110

54

2900

30

3.0

65-315(I)B

44.5

12.4

100

53

2900

30

3.0

65-315(I)C

41

11.4

85

51

2900

22

3.0

80-100

50

13.9

12.5

,

73

2900

3

3.0

80-100A

44.7

12.5

10

72

2900

2.2

3.0

80-125

50

13.9

20

72.5

2900

5.5

3.0

80-125A

45

12.5

16

71

2900

4

3.0

80-160

50

13.9

32

71

2900

7.5

3.0

80-160A

46.7

13.0

28

70

2900

7.5

3.0

80-160B

43.3

12.0

24

69

2900

5.5

3.0

80-200

50

13.9

50

67

2900

15

3.0

80-200A

47

13.1

44

66

2900

11

3.0

80-200B

43.5

12.1

38

65

2900

7.5

3.0

80-250

50

13.9

80

59

2900

22

3.0

80-250A

46.7

13.0

70

59

2900

18.5

3.0

80-250B

43.3

12.0

60

58

2900

15

3.0

80-315

50

13.9

125

54

2900

37

3.0

80-315A

46.5

12.9

110

54

2900

30

3.0

80-315B

44.5

12.4

100

53

2900

30

3.0

80-315C

41

11.4

85

51

2900

22

3.0

80-350

50

13.9

150

66

2900

55

3.0

80-350A

44.5

12.4

142

65

2900

45

3.0

80-350B

41

11.4

135

62

2900

37

3.0

80-100(I)

100

27.8

12.5

76

2900

5.5

4.5

80-100(I)A

89

24.7

10

74

2900

4

4.5

80-125(I)

100

27.8

20

76

2900

11

4.5

80-125(I)A

89

24.7

16

74

2900

7.5

4.5

80-160(I)

100

27.8

32

76

2900

15

4.5

80-160(I)A

93.5

26.0

28

74

2900

11

4.5

80-160(I)B

86.6

24.1

24

72

2900

11

4.5

80-200(I)

100

27.8

50

74

2900

2

4.5

80-200(I)A

93.5

26.0

44

73

2900

18.5

4.5

80-200(I)B

87

24.2

38

71

2900

15

4.5

80-250(I)

100

27.8

80

69

2900

37

4.5

80-250(I)A

93.5

26.0

70

68

2900

30

4.5

80-250(I)B

87

24.2

60

66

2900

30

4.5

80-315(I)

100

27.8

125

66

2900

75

4.5

型  号

流 量Q

扬程
m

效率
%

转速
r/min

电机功率
KW

允许汽蚀余量
m

m3/h

l/s

80-315(I)A

95

26.4

113

66

2900

55

4.0

80-315(I)B

90

25

101

65

2900

45

4.0

80-315(I)C

82

22.8

85

63

2900

37

4.0

100-100

100

27.8

12.5

76

2900

5.5

4.5

100-100A

89

47

10

74

2900

4

4.5

100-125

100

27.8

20

76

2900

11

4.5

100-125A

89

24.7

16

74

2900

7.5

4.5

100-160

100

27.8

32

76

2900

15

4.5

100-160A

93.5

26.0

28

74

2900

11

4.5

100-160B

86.6

24.1

24

72

2900

11

4.5

100-200

100

27.8

50

74

2900

22

4.0

100-200A

93.5

26.0

44

73

2900

18.5

4.0

100-200B

87

24.2

38

71

2900

15

4.0

100-250

100

27.8

80

69

2900

37

4.0

100-250A

93.5

26.0

70

68

2900

30

4.0

100-250B

87

24.2

60

66

2900

30

4.0

100-315

100

27.8

125

66

2900

75

4.0

100-315A

95

26.4

113

66

2900

55

4.0

100-315B

90

25

101

65

2900

45

4.0

100-315C

82

22.8

85

63

2900

37

4.0

100-100(I)

160

44.4

12.5

73

2900

11

4.5

100-125(I)

160

44.4

20

74

2900

15

4.5

100-125(I)A

140

39

17

72

2900

11

4.5

100-160(I)

160

44.4

32

32

2900

22

5.6

100-160(I)A

140

39

28

28

2900

18.5

5.0

100-200(I)

100

44.4

50

50

2900

37

5.2

100-200(I)A

140

39

45

45

2900

30

4.5

100-200(I)B

100

27.8

40

40

2900

22

4.5

100-250(I)

160

44.4

80

80

2900

55

4.8

100-250(I)A

140

39

72

72

2900

45

4.5

100-250(I)B

100

27.8

65

65

  CQMP城泉牌ISG系列单级单吸立式离心泵是本公司参照国际ISO2858和国家标准JB/T6878.2-93所规定的性能参数,结合本公司多年生产经验而设计的第二代高效节能产品,是替代SG型管道离心泵、IS型离心泵、D型多级离心泵等常规泵的理想产品。系列流量范围1.5~1600m3/h,扬程范围5~125m,分基本型、分流型、切割型等多种规格。根据使用场合介质和温度不同,过流部分的材质变化及结构变化,设计制造同性能参数的IRG型热水泵、IHG型管道化工泵、YG型管道油泵、使该系列产品使用得到普及,完全可以替代常规离心泵在所有场合使用。
产品特点:
    ①泵为立式结构,进出口口径相同,且位于同一中心线上,可象阀门一样安装在管路之中,外形紧凑美观,占地面积小,建筑投入低,如加上防护罩则可置于户外使用。
    ②叶轮直接安装在电机的加长轴上,轴向尺寸短、结构紧凑,泵与电机轴承配置合理,能有效地平衡泵运转产生的径向和轴向负荷,从而保证了泵的运行平稳,振动噪音很低。
    ③轴封采用机械密封或机械密封组合,采用进口钛合金密封环、中型耐高温机械密封和采用硬质合金才质,耐磨密封,能有效地增长机械密封的使用寿命。
    ④安装检修方便面,无需拆动管路系统,只要卸下泵联体座螺母即可抽出全部转子部件。
    ⑤可根据使用要求即流量和扬程的需要采用泵的串、并联运行方式。
    ⑥可根据管路布置的要求采用泵的竖式和横式安装。
型号意义:

使用范围:
1、ISG立式离心泵,供输送清水及物理性质似清水的其它液体之用,使用介质温度不超过80℃,适用于工
业和城市给排水、高层建筑增压送水、园林喷灌、消防增压、远距离送水、采暖、浴室等冷暖水循 环
增压及设备配套等。
2、IRG立式热水循环泵,适用于能源、冶金、木材加工、化工、纺织、造纸及饭店、浴室、宾馆等锅炉热
水增压循环输送及城市采暖系统循环用泵,使用介质温度不超过120℃。
3、IHG立式化工泵,适用于轻纺、石油、化工、医药、卫生、食品、炼油等工业输送化学腐蚀性液体,
介质温度为-20℃~+120℃。
4、YG立式管道油泵供输送汽油、煤油、柴油等石油产品,被输送介质温度为-20℃~+120℃。
工作条件:
    ①吸收压力≤1.0Mpa,或泵系统最高工作压力1.6Mpa,即泵吸入压力+泵扬程≤1.6Mpa、泵静压试验压力为2.5Mpa。(订货时请注明系统工作压力。泵系统工作压力大于1.6Mpa时应在订货时另行提出,以便在制造时泵的过流部分和联接部分采用铸造钢材料。)
    ②环境温度<40℃,相对温度<95%。
    ③所输送介质中固体颗粒体积含量不超过单位体积的0.1%,粒度>0.2mm。
注:如使用介质为带有细小颗粒,请在订货时注明,以便厂家采用耐磨式机械密封。
结构说明:

1泵体6防气阀
2叶轮螺母7泵盖
3叶轮8
4机械密封9电机
5挡水圈
性能参数:
型  号流 量Q扬程
m
效率
%
转速
r/min
电机功率
KW
允许汽蚀余量
m
m3/hl/s
15-801.50.428 3428000.182.3
20-1102.50.69153428000.372.3
20-1602.50.69322529000.752.3
25-11041.11154229000.552.3
25-12541.11203629000.752.3
25-125A3.61.0163529000.552.3
25-16041.11323229001.52.3
25-160A3.71.03283129001.12.3
32-1004.512.512.54429000.552.3
32-100(I)6.31.7512.55429000.752.3
32-12551.39204429000.752.3
32-125A4.51.25164329000.552.3
32-1606.55324429001.52.3
32-160A41.1253429001.12.0
32-160(I)6.31.75324029002.22.0
32-2004.512.55032290032.0
32-200(I)6.31.755033290042.0
32-200A41.11444029002.22.0
40-1006.31.7512.55429000.552.3
40100A5.61.56105229000.372.3
40-1256.31.75204629001.12.3
40-125A5.61.56164529000.752.3
40-1606.31.75324029002.22.3
40-160A5.91.64283929001.52.3
40-160B5.51.53243829001.12.3
40-2006.31.755033290042.3
40-200A5.91.644431290032.3
40-200B5.31.47362929002.22.3
40-2506.31.75802829007.52.3
40-250A5.91.64702829005.52.3
40-250B5.51.536027290042.3
40-100(I)12.53.4712.56229001.12.3
40-100(I)A113.05106029000.752.3
40-125(I)12.53.47205829001.52.3
40-125(I)A113.05165729001.12.3
40-160(I)12.53.473252290032.3
40-160(I)A11.73.25285129002.22.3
40-160(I)B10.42.89225029001.52.3
40-200(I)12.53.47504629005.52.3
40-200(I)A11.73.254445290042.3
40-200(I)B10.62.943644290032.3
40-250(I)12.53.4780382900112.3
40-250(I)A11.63.22703829007.52.3
40-250(I)B10.83.0603729007.52.3
40-250(I)C10.02.78523629005.52.3
50-10012.53.4712.56229001.12.3
50-100A113.05106029000.752.3
50-12512.53.47205829001.52.3
型  号流 量Q扬程
m
效率
%
转速
r/min
电机功率
KW
允许汽蚀余量
m
m3/hl/s
50-125A113.05165729001.12.3
50-16012.53.473252290032.3
50-160A11.73.25285129002.22.3
50-160B10.42.89225029001.52.3
50-20012.53.47504629005.52.3
50-200A11.73.254445290042.3
50-200B10.62.943644290032.3
50-25012.53.4780382900112.3
50-250A11.63.22703829007.52.3
50-250B10.83.0603729007.52.3
50-250C10.02.78523629005.52.3
50-100(I)256.9412.56929001.52.5
50-100(I)A22.36.19106729001.12.5
50-125(I)256.942068290032.5
50-125(I)A22.36.19166629002.22.5
50-160(I)256.943263290042.5
50-160(I)A23.46.52862290042.5
50-160(I)B21.66.02458290032.5
50-200(I)256.94505829007.52.5
50-200(I)A23.56.53445729007.52.5
50-200(I)B21.86.06385529005.52.5
50-250(I)256.9480502900152.5
50-250(I)A23.46.570502900112.5
50-250(I)B21.66.060492900112.5
50-315(I)256.94125402900302.5
50-315(I)A23.76.58113402900222.5
50-315(I)B22.56.2510139290018.52.5
50-315(I)C20.65.7285382900152.5
65-100256.9412.56929001.52.5
65-100A22.36.19106729001.12.5
65-125256.942068290032.5
65-125A22.36.19166629002.22.5
65-160256.943263290042.5
65-160A23.46.52862290042.5
65-160B21.66.02458290032.5
65-200256.94505829007.52.5
65-200A23.56.53445729007.52.5
65-200B21.86.06385529005.52.5
65-250256.9480502900152.5
65-250A23.46.570502900112.5
65-250B21.66.060492900112.5
65-315256.94125402900302.5
65-315A23.76.58113402900222.5
65-315B22.56.2510139290018.52.5
65-315C20.6 5.7285382900152.5
65-100(I)5013.912.573290033.0
65-100(I)A44.712.4107229002.23.0
65-125(I)5013.92072.529005.53.0
型  号流 量Q扬程
m
效率
%
转速
r/min
电机功率
KW
允许汽蚀余量
m
m3/hl/s
65-125(I)A4512.51671290043.0
65-160(I)5013.9327129007.53.0
65-160(I)A46.713.0287029007.53.0
65-160(I)B43.312.0246929005.53.0
65-200(I)5013.950672900153.0
65-200(I)A4713.144662900113.0
65-200(I)B43.512.1386529007.53.0
65-250(I)5013.980592900223.0
65-250(I)A46.713.07059290018.53.0
65-250(I)B43.312.060582900153.0
65-315(I)5013.9125542900373.0
65-315(I)A46.512.9110542900303.0
65-315(I)B44.512.4100532900303.0
65-315(I)C4111.485512900223.0
80-1005013.912.5, 73290033.0
80-100A44.712.5107229002.23.0
80-1255013.92072.529005.53.0
80-125A4512.51671290043.0
80-1605013.9327129007.53.0
80-160A46.713.0287029007.53.0
80-160B43.312.0246929005.53.0
80-2005013.950672900153.0
80-200A4713.144662900113.0
80-200B43.512.1386529007.53.0
80-2505013.980592900223.0
80-250A46.713.07059290018.53.0
80-250B43.312.060582900153.0
80-3155013.9125542900373.0
80-315A46.512.9110542900303.0
80-315B44.512.4100532900303.0
80-315C4111.485512900223.0
80-3505013.9150662900553.0
80-350A44.512.4142652900453.0
80-350B4111.4135622900373.0
80-100(I)10027.812.57629005.54.5
80-100(I)A8924.71074290044.5
80-125(I)10027.820762900114.5
80-125(I)A8924.7167429007.54.5
80-160(I)10027.832762900154.5
80-160(I)A93.526.028742900114.5
80-160(I)B86.624.124722900114.5
80-200(I)10027.85074290024.5
80-200(I)A93.526.04473290018.54.5
80-200(I)B8724.238712900154.5
80-250(I)10027.880692900374.5
80-250(I)A93.526.070682900304.5
80-250(I)B8724.260662900304.5
80-315(I)10027.8125662900754.5
型  号流 量Q扬程
m
效率
%
转速
r/min
电机功率
KW
允许汽蚀余量
m
m3/hl/s
80-315(I)A9526.4113662900554.0
80-315(I)B9025101652900454.0
80-315(I)C8222.885632900374.0
100-10010027.812.57629005.54.5
100-100A89471074290044.5
100-12510027.820762900114.5
100-125A8924.7167429007.54.5
100-16010027.832762900154.5
100-160A93.526.028742900114.5
100-160B86.624.124722900114.5
100-20010027.850742900224.0
100-200A93.526.04473290018.54.0
100-200B8724.238712900154.0
100-25010027.880692900374.0
100-250A93.526.070682900304.0
100-250B8724.260662900304.0
100-31510027.8125662900754.0
100-315A9526.4113662900554.0
100-315B9025101652900454.0
100-315C8222.885632900374.0
100-100(I)16044.412.5732900114.5
100-125(I)16044.420742900154.5
100-125(I)A1403917722900114.5
100-160(I)16044.432322900225.6
100-160(I)A140392828290018.55.0
100-200(I)10044.450502900375.2
100-200(I)A1403945452900304.5
100-200(I)B10027.840402900224.5
100-250(I)16044.480802900554.8
100-250(I)A1403972722900454.5
100-250(I)B10027.865652900374.5
100-35010027.81501502900904.0
100-350A8724.21421422900754.0
100-350B8222.81351352900554.0
125-10016044.412.512.52900114.0
125-100A14339.7101029007.54.0
125-12516044.420202900154.0
125-125A14339.716162900114.0
125-16016044.432322900224.0
125-160A15041.72828290018.54.0
125-160B13838.324242900154.0
125-20016044.450502900375.5
125-200A15041.744442900305.5
125-200B13838.337.537.52900225.5
125-25016044.480802900555.0
125-250A15041.770702900455.5

2900

37

4.5

100-350

100

27.8

150

150

2900

90

4.0

100-350A

87

24.2

142

142

2900

75

4.0

100-350B

82

22.8

135

135

2900

55

4.0

125-100

160

44.4

12.5

12.5

2900

11

4.0

125-100A

143

39.7

10

10

2900

7.5

4.0

125-125

160

44.4

20

20

2900

15

4.0

125-125A

143

39.7

16

16

2900

11

4.0

125-160

160

44.4

32

32

2900

22

4.0

125-160A

150

41.7

28

28

2900

18.5

4.0

125-160B

138

38.3

24

24

2900

15

4.0

125-200

160

44.4

50

50

2900

37

5.5

125-200A

150

41.7

44

44

2900

30

5.5

125-200B

138

38.3

37.5

37.5

2900

22

5.5

125-250

160

44.4

80

80

2900

55

5.0

125-250A

150

41.7

70

70

2900

45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