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由运放组成的有源滤波器(积分器)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1-07-15):
1.就拿最简单的积分器来说,个人感觉它的工作机制跟反馈不大一样,那它算不算一个反馈系统,要不要仿真它的稳定性(从哪断开)。
2.对于二阶有源滤波器,是不是只要单仿运放稳定就OK了?要不要仿真整个二阶滤波器的稳定性?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二阶有源滤波器自身的两个极点加上运放的极点,直接出现三个极点,在频率曲线未降到0db时相位曲线中间有凹下去一段(变化已超过180)后来又出现一个零点有升上来了,对稳定性有影响没?
3.系统框图

4.仿真反馈环路的滤波特性:我是按下图来仿真滤波器的带宽,请问这样仿真有问题没?出来的波特图中,在频率曲线未降到0db时相位曲线中间有凹下去一段(变化已超过180)后来又出现一个零点有升上来了,对稳定性有影响没?
5.系统的稳定性如何仿真,从哪断开呢,(后面那个K模块是非门)
求高手指教,万分感谢啊

网友:
1.输出量会影响输入量,当是是反馈系统,要仿稳定性就从输出到输入这一通路断开。
2.对稳定性当然有影响,具体分析可以用niquist 稳定判据,(相频曲线正穿越和负穿越-180的次数,具体的去看书吧)
3.仿真真设置应该没问题
4.对大环路套小环路的电路,先仿小环路,看有没有问题,再把小环路看作一个模块,仿大环路的稳定性。

楼主:
高手快来帮帮忙

楼主:
补充:
K模块结构:滤波器输出和一个三角波进行比较产生一个PWM波,再加个驱动模块,输出就是个PWM波。K模块增益为一个常数,相移可看做0.
大家没遇到过的也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滤波器的稳定性仿真主要是仿tran的吧;不然stb仿真不但麻烦而且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仿真tran的话怎么得到它的带宽呢,还有tran的话会不会出现在某个频率不稳定。这样的话tran就仿真不了了,点太多了

网友:
结构和dual loop  classD 一样阿
multi loop stable simulation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高手指教,或者有没有这种双环结构的稳定性资料给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这个电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个双环的CLASS D架构,它的稳定性是不是 要用根轨迹法来仿真,有人做过么

网友:
要分三個迴圈去看…你有三個OP…會有三個穩定度的問題…
先用TRAN將OP點存下來…
然後再LOAD OP點到另一個開迴路的環境去分析AC。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边是对称的,只仿真一边就可以了。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图中的K模块是比较器和一串非门组成,整个架构其实就是把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PWM信号,PWM信号再反馈回来和模拟信号进行误差放大,我个人觉得传统的那种断开回路仿真频率和相位曲线的仿真方法在这里不适合,因为后面有逻辑门,输出信号就是0或者1,求指点。。

网友:
5.把比较器看成增益是常数是不对的,比较器属于非性线(和运放不同),它的增益可变(对于不同的输入,有同一输出),所以,如果你要加比较器进去,再讨论稳定性的话,线性理论已经不适用,建议你看看非线性理论。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高手

网友:
呵呵,不谢,我正好缺信元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这样系统的稳定性是不是只能靠理论计算,仿真仿不出来了?我看过一个论文用根轨迹法来分析稳定性,不过也只是把系统的传递函数写出来,用matlab绘制根轨迹。

网友:
根轨迹可以分析,不过对于你加了比较器的电路,用根轨迹分析太复杂了(得用到根轨迹簇,也就是说,一个开环增益对应一组根轨迹,你要把你的比较器的输入输出列举出来,以得出不同的增益值,然后看是不是所有根轨迹都是代表系统稳定的根轨迹)。
最好的方法是用基于niquist的非线性理论的描述函数法或是相平面法来分析你的这个系统,你可以去找找相关方面的资料。
嘿嘿,我的非线性理论学得也不是很好,能帮你的就只能到此了...

网友:
当然,你有matlab的话,可以很方便的画出根轨迹,因此,用根轨迹簇的方法其实也未尝不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嘿嘿,没有你的回复我就无从下手,早上下了些资料看了下,感觉以前学信号与系统似乎见到过,不过那时老逃课,哈哈,现在只能填坑了,谢谢你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1.输出量会影响输入量,当是是反馈系统,要仿稳定性就从输出到输入这一通路断开。
2.对稳定性当然有影响,具体分析可以用niquist 稳定判据,(相频曲线正穿越和负穿越-180的次数,具体的去看书吧)
3.仿真真设置应该没问题
4.对大环路套小环路的电路,先仿小环路,看有没有问题,再把小环路看作一个模块,仿大环路的稳定性。

you should simulate stability starting from opamp, and then proceed to the top loop. Bode plot(PM) is only valid if T(s) itself is stable. For the top simulation, you observed multiple 180 degree crossing. That's another case where bode plot is not applicable. You can use nyquist plot. It's enclosure of (-1,0) not crossing times that determines stability. And it's quite easy to plot in cadence, btw. Root locus is applied to the closed-loop transfer function not open loop-gain transfer function. you can vary gain of comparator to get root locus. PSS+PSTB could be easiest way to measure stability, which can also discover slewing and nonlinearity caused for larger signal operation(since your circuit is conditional stable system, it's very important to verify)

网友(2023-08-01):
1.先分析内环,把外环断掉,同时将内环带宽尽量做大,不会影响到外环;
2.在分析外环,此时内环为闭环结构,由于带宽大,故可等效成一个固定增益的buf;
3.两个环叠加分析,在公共处断环,其带宽处的结果基本与外环一致;
4.将瞬态跳变验证最终瞬态下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