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频谱分析仪技术指标总括

楼主(2011-07-15):
频谱分析仪技术指标总括
(1)频率稳定度:频率或幅度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的能力,在频谱仪中,稳定度是指本振固定在一
个特殊频率上的能力。
(2)分辨率带宽(RBW):频谱仪区分两个相邻输入正弦信号的能力。(-3dB 点对应的带宽)。
(3)选择性:测试正弦信号时的-60dB/-3dB 带宽比。与进行 FFT 运算时所采用的数字滤波器的形状
有关。
(4)带宽精度:实际的-3dB 带宽值对应标称值的误差范围。
(5)视频带宽(VBW):在频谱分析仪中用图像(滤波)带宽表示图像显示电路的可调低通滤波器的
3 分贝点截止频率。当它等于或小于分辨率带宽时,图像显示电路不能完全响应包络检波器的快速变化信
号。结果看到的测量曲线是平滑的,平滑程度由图像滤波器带宽与分辨率带宽的比决定。
(6)相位噪声:频率的极短期变化由相位噪声指标给出。相位噪声以在对源频率的某一频率偏移上归
一化到 1Hz 带宽的 dBc(相对于“载波”或源频率的 dB 数)表示,典型的指标表述为在 10kHz 偏移处 <-90dBc
(1Hz BW)。
(7)显示平均噪声电平:在无信号输入下,本机噪声的平均值。测试结果与分辨率带宽有关,分辨率
带宽缩小 10 倍则相位噪声电平减少 10dB。
(8)二次谐波:在信号的频谱里,二倍于基波信号频率的信号分量。用二次谐波信号与基波信号的幅
度差值来表示。
(9)三阶互调:是指当两个信号在一个线性系统中,由于非线性因素存在使一个信号的二次谐波与另
一个信号的基波产生差拍(混频)后所产生的寄生信号。
(10)剩余响应:是无信号输入情况下,在频谱仪显示中出现的离散响应。是由于混频过程中频谱仪
内部信号的不完全屏蔽产生的。
(11)幅度精确度:幅度测量的不确定度,有相对和绝对精度之分。
(12)显示动态范围:大小信号都能被同时显示在屏幕上的最大动态范围,对于每格 10dB 对数显示
的频谱分析仪而言,实际动态范围会高于显示动态范围。
(13)失真:信号波形在传输系统中不期望的变化。
(14)动态范围:无明显噪声和失真产生时的最强信号与最弱信号之比,在频谱分析仪中,则指同时
在输入端并以同样的精度测出的最大信号与最小信号功率之比的 dB 数。
(15)频率精度:频谱分析仪测量信号频率或频谱分量指示的不确定度,包括绝对和相对精度。
(16)频率分辨率:频谱仪区分两个相近频谱分量并分开显示出它们的能力,等幅分量的分辨率由分
辨带宽决定,不等幅信号的分辨率由分辨带宽和带宽选择性共同决定。

网友(2013-07-08):
这个是扫频频谱分析仪的指标,

网友:
能否直接看到谐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