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连续性的sigma-delta调制器的系统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16):
我现在在做连续性的sigma-delta调制器的系统仿真,用的结构是下图中的,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的利用simulink对这个结构仿真的时候性能不高,只有68db左右(3阶结构,128的过采样率,一位量化器),而之前利用simulateSNR这个函数(也是对于这种结构)时候发现peak snr远不止这些,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在simulink当中有些参数的设置不正确(又或者是snr的计算方法不正确),另外就是每一级的积分器输出,从第二个积分器开始到最后一个积分器,用scope看积分器的输出发现输出波形的幅值为5*10-7,变得非常小。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在relay模块和输入信号sinewave模块,不知道relay模块中如何设置switch on point 和switch on point,以及输入信号的幅度对信噪比的影响,我做仿真的时候幅度为0.9,relay中的设置都是eps,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参数的影响。因为matlab软件使用不多,同时simulink搭好结构之后计算snr的方法是原来sdtoolbox demos里面的,所以可能中间会有一些错误自己没有发现。
希望哪位高手能够帮帮忙!
QQ:278916882
邮箱:shenqi87565053@163.com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78916882/QQ/WinTemp/RichOle/E`BS}]LB}3HHJ4][FMUSHZ5.jpg

网友(2011-09-04):
正在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