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7)

楼主(2011-07-16):
What are DFM issues? What is OPC, RET, CMP and Litho physical/electrical analysis?

DFM包含什么?什么是OPC, RET, CMP 和 Litho 物力/电子分析?

难度:3

网友:
DFM是可制造性分析,
cmp是工艺制造时的化学机械抛光,
其他的不清楚

楼主:
第一个问题是问在P&R时,要考虑那些方法使得DFM更好?

网友:
DFM,design for manufacture,中文好像叫可制造性设计,主要是为了提高良率
后端主要是double via, spead wire width/space, 还有add dummy metal,使metal desity更均匀

OPC/CMP如2楼兄弟所说,
litho制造中是光刻,后端指什么我就不知道了,RET... 俺也没听说过呀...

网友:
CAA Wire spreading & widening
Redundant VIA
End of Line
LPC
CMP Metal Fill

楼主:
OPC: 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CMP: chemical mechanical planarization
RET: resolution enhancement techniq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