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时提示的错误

楼主(2011-07-16):
大家好,我才刚开始学习仿真,但是现在拿到的一个bsim3的仿真库文件,在用spectre仿真时提示如下的错误:
unknown dot word ".lib";
For .model nmos of type nmos,the value of level=49 is not supported;
以上我不知道是什么错误,我该怎么修改这个仿真model文件呢?

网友:
你用的是spice的模型吧

网友:
仿真器选成Hspice

楼主:
你好,我是想用spectre来进行仿真,不太愿意用hspice,其实这个model文件我在用hsim的时候仿真是可以用的,但是到spectre来仿真,就老是提示model的语法有错误,不知道该怎么来修改成让spectre能仿真的model文件,因为spectre和cadence真的是无缝跨接,不喜欢用其他的来仿真,看有没有人遇到这个model语法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呢?

网友:
求高人解答了

网友:
在模型文件前加入
simulator lang=spice
试一试。实际上是告诉spectre仿真器模型的语法是spice格式的,或许可以。

网友:
一般来说,厂家提供的模型针对不同仿真器是不同的,很难简单修改就使用

楼主:
我认为厂家提供的模型应该都有一个标准,至少能在HSPICE里面使用,行业内应该算SPICE的MODEL标准是最普遍的,厂家提供的应该至少会和SPICE兼容的,但是可能SPECTRE里面要怎么设置一下,才能可以使用SPICE的MODEL;

楼主:
你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在网表里面加这个,因为我为什么想要使用spectre呢,就是因为spectre和cadence是直接连上就可以使用的,一般的无须输入什么文字,只需要选择一些条件就可以了,我不知道这个:simulator lang=spice该怎么加入到spectre仿真环境下面去,我有选择hspiceD的仿真环境,但是似乎我的电脑没有安装这个仿真器,或者cadence没有和这个相连的设置,所以无法运行该仿真;

楼主:
我的model文件的开始是这样的:
.lib mos_tt
.model NMOS NMOS
+Level=        49
还有中间的PMOS的章节前面是:
.model PMOS PMOS
+Level=        49

网友:
用错model文件了吧,spectre的是.scs,hspice是.l或.lib

网友(2011-10-25):
回复 网友A:

在模型文件的第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