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电源线上的ESD 不希望有太低的holding voltage?

楼主(2011-07-16):
从一些paper上看到。作为IO口的ESD强snap back特性以及较小的holding电压有利于降低esd触发时在器件上的功耗,但是在电压线上,一个低于电源电压的holding voltage会导致latch up或者latch up like的问题。
这里我就不清楚了,“低于电源电压的holding voltage会导致latch up或者latch up like的问题。”具体指的是什么?

有哪位大哥可以帮我解释下吗?

另外,我看到很多ESD结构mos管g s之间挂个电阻,说是可以调整snap back电压。
我知道加了电阻mos管在发生esd的时候会提前开启,通过沟道泄流
但是要发生snap back始终都是要达到漏体pn结的击穿电压,继而触发寄生晶体管才行的。所以这个snap back电压应该没有变化才对。
除非,mos开启是沟道足够大,直接通过沟道可以泄放掉全部esd能量。
你们说呢?

网友:
当电源电压高于ESD hold电压而低于trig电压时,首先就是会漏电。其次就是I/O的电源一般都有尖刺的。尖刺电压容易使ESD trig. 所以ESD的holding电压必须大于电源电压。

Nmos发生snapback的电压在gate电压不同时会有变化。所以gate电阻能够微调trig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另外
当电源电压高于ESD hold电压而低于trig电压时,首先就是会漏电……

没有trig也会漏电?

网友B:
静态的Latch-up测试分为V-type(对于电源)和I-type(对于IO)两种,电源上的过压测试(V-type)有可能触发ESD器件,一旦ESD器件被触发将电压clamp到较低的电位,芯片从外加电压源吸入电流可能将芯片烧毁。所以电源上的ESD器件的维持电压一定要高于工作电压。对于IO的测试是source或者sink100mA的电流,只要其维持电流足够高,器件就不会被触发

MOS结构的GS之间加电阻的目的是此电阻与GD之间的寄生电容形成RC耦合效应,MOS泄放ESD电流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通过寄生BJT从bulk流过,另一条路径是通过MOS管的沟道电流,RC耦合能couple一定电压到栅极,使得沟道形成,部分电路趋于表面流过,从而降低触发电压。至于snapback电压从多少降低到多少,需要TLP测试得到IV曲线比较,如果RC耦合占主导地位,那么会看不到snapback现象,需要知道RC耦合的器件触发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答得太全面了。

我对latch up 测试还不了解,回头自个搜索下^_^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于IO的测试是source或者sink100mA的电流,只要其维持电流足够高,器件就不会被触发"

维持电流指的是snapback中的It2?

“IO口source sink大电流不会引发芯片内部latch up, 是因为IO口的esd保护将电流泄掉了。”这样说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维持电流是Ihold, 也就是第一次snapback回来后的那点,It2是热击穿电流,对应的是第二次snapback的那点(对于breakdown的器件来说)或者leakage陡然增大的那点。

这样说不对。
基于breakdown来泄放ESD电流的器件有snapback的特性,从I-V plot可以看出,从器件触发到维持的这个过程很快,意味着器件从触发电流突变到维持电流的过程也很快,这两个电流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如果将器件的维持电流设计得相对合理,比如说200mA,那么在Latch-up测试中,即使灌入100mA的电流,也不会将ESD器件误触发。若设计ESD器件的时候Ih电流设计得比较低,比如说50mA,维持电压也没注意,比如低于高电平的最低值,那么在LU测试中,100mA的电流会将ESD器件触发,导致IO那端的电压拉低,IO的电平改变很可能会使得电源电流发生较大的变化,潜在Latchup的危险。

没有图,不知是否说清楚。

网友:
借贴向zhukh请教,那就是说,LATCH-UP测试的目的是看sink100mA电流,看ESD是否trig,如果trig拉低I/O,那就是发生latch-up,对吗?

网友:
好帖,先顶!
如果hold电压低于电源电压,那就真的“hold”住了,导致电源到地的持续大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仅仅是对于ESD器件,IO处的buffer PMOS和NMOS的pickup间距都要受Rule的限制,不能距离太近,否则寄生的pnpn会有可能触发。core Device要求距离PAD一定距离就没有这个要求了。foundry提供的ESD_Latchup rule都有说。

网友:
很感谢,也明白了这种测试的情况,但是还不明白,这种测试对应的是什么实际情况,就象HBM对应的是人体放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如sink 电流 100mA 超过了 It1 但是没有达到Ih,这个ESD不会tirg??

这个100mA应该会导致IO口电压垒高达到Vt1才对呀,因为100mA>It1。那也怎么会不trig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凭我的经验,一般的snapback从触发点到维持点的过程,一般最多还有一个点,举一个5V ESD器件的测试实例,一个器件的触发电流(It1)为3.54mA,对应的触发电压为10.9V,维持电流(Ih)为133mA,对应的维持电压为5.34V, 那么100mA对应的电压点只能估算了,在5.34~10.9V之间,如果holding电压比较低,也许此时对应的电压低于工作电压。

TLP IV plot with leakage

TLP IV plot with leakage

当然这个是NMOS管,本身没有Latchup, 回头有空再找个低维持电压的SCR给你看

网友:
1、漏电严重,错误的设计;
2、我也不认为是snapback的电压的变化,这是导通结构的做法吧,靠Cgd耦合,电阻上的压降,使NMOS栅电压达到导通,快速泄放电流,还有的会加个小电容与Cgd并联,我记得的是,这个导通结构是可以仿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漏电的原因是?esd没有被trig也会漏电吗?

    另外,我想NMOS导通担任泄愤了一部分esd电流,不过snapback电压也会改变,因为VGS越高,MOS的击穿电压就越低,我想snapback电压也越低吧。。

网友:
“一个低于电源电压的holding voltage”

如果再加正常电源电压的话,它就已经TRIG了呀。

网友:
应该说,容易触发

网友:
漏电的失效判定根据自己的要求来,nA级别可以接受的,而且与工艺有关,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GGNMOS,栅极接地,很简单,不是特殊器件,从设计上没有错误。

网友:
在ESD情形下(比如说做TLP测试),MOS的栅极加固定电压和耦合过去的情况是不同的,对NMOS来说,栅极加固定电压只要高于阈值电压,管子肯定是开启的,这样不会存在snapback现象,测试漏电必须将栅极接到地。耦合不一样,耦合过去的栅极的电压也是瞬态,根据RC时间常数不同,如果RC值很小,也许还能看到snapback现象。

楼主:
在ESD情形下(比如说做TLP测试),MOS的栅极加固定电压和耦合过去的情况是不同的,对NMOS来说,栅极加固定电 ...
引用 网友B:

不愧是专家,

我可否这样理解,从典型的MOS的IV曲线上看,VGS越大,VDS的击穿电压就越小,那么发生ESD时如果MOS栅极由于有RC耦合导致略微开启,有一部分电流从沟道走,不过电流还不是很大,所以VDS还是会垒高起来,达到击穿电压,进而触发寄生NPN管,由于VGS>0V,所以这个击穿电压会小些,相应的snapback电压也就小些了。

网友(2012-07-12):
回复 网友B:

请教:关于ESD,采用什么EDA工具进行分析?您这张图是用什么工具得到的?请推荐一些资料及工具,谢谢!
目前,设计的芯片的ESD是按foundry提供的ESD guide设计的,但达不到要求,想对设计的芯片上的ESD进行仿真分析,请教如何进行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拿不到foundry的process flow,ESD仿真是不准确的,那只是玩玩而已。一般用工艺器件仿真软件,比如Tsuprem、Medici、ISE-TCAD、 Sentaurus and Silvaco
系统级的软件现在也出来了,但是我都没用过,比如:
PathFinder
http://www.apache-da.com/company/news/press-releases/376
Mentor Graphics's product Calibre PERC
http://www.mentor.com/company/news/ic-calibre-perc-mediatek
我那张图是流片后的器件测试结果。
达不到要求得分析器件结构进行优化,这个多半是靠流片测试和经验积累

网友(2015-09-26):
标题

回复 网友B:
   浙大ESD出来的就是有水平!哈哈!

网友(2015-11-27):
对于power supply上的ESD保护来讲,因为power supply的驱动是很大的,所以其latch up的要求就比IO上要高,一般而言,Vh > 1.1 * 1.5 * VDD才能够保证完全Safe

网友(2016-01-05):
latch_up .pdf (131 KB , 下载次数: 259 )

网友(2016-05-19):
大神好多 厉害

网友:
涉及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了,还是要多学习经验哎

网友(2017-01-06):
高手如云呐!!!

网友:
都是大神呀!   受教了

网友(2017-05-15):
回复 网友B:

想请教个问题:    在芯片外部加旁路电容的情况下,芯片不易出现大电流现象。但是在去掉旁路电容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大电流。所以我分析是芯片的电源纹波触发了esd工作,其中Vh没设计好致使了大电流的发生,那么此时的latch-up是Vh跟芯片的正常工作电压比较 还是跟纹波的尖峰进行比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要做tlp测试,那么我现在要做的两个pin的test,一般测试的片子数要为多少,结果才可靠。测试中是用正脉冲还是负脉冲,二者有什么区别,对测试结果的tlp波形有什么影响?

网友:
学习了,但对ESD还是不怎么懂,有没有哪位大神有一些推荐材料的呢?

网友(2017-07-17):
不错的内容,谢谢大家

网友(2017-08-19):
回复 网友G:

   你这个应该是纹波peak触发了snapback的电压,因此没有旁路电容滤波时,电流比较大。

网友:
Vhold电压是栓锁结构的压降,而不是电源电压,当栓锁发生的时候Vhold=VDD-VSS,增大Vhold的话,就降低了LATCHUP触发的可能,换个理解的方式就是通过钳位PNP和NPN两个发射极电压使它处于截至状态.

网友(2018-10-16):
回复 网友H:

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19-01-31):
LU更多的是负向电压/电流造成的吧?

网友(2019-03-13):
好好读了下,很有收获,谢谢分享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I:

请问你这张图来自哪里,没看懂,2和3有啥区别?为啥2 fail, 3是OK?

网友(2024-07-18):
hao zi liao xuexile

网友(2024-12-12):
Good discussion.. thanks for posting!

网友(2025-04-23):
引用 网友B:
静态的Latch-up测试分为V-type(对于电源)和I-type(对于IO)两种,电源上的过压测试(V-type)有可能触发ESD器件 ...

大神,您好,想继续追问一下,做电源pin 过压的latch-up测试时,加的这个电压允许超过ESD cell的Trigger电压吗?如果超过了,是不是就有可能导致ESD cell烧毁。另外,如果I/O口加正电流脉冲latch-up时,该I/O的电压钳位值(限压值)选取时,是不是也要考虑:不能超过该端口ESD cell的Trigger电压(latch-up测试时,由于其脉冲宽度比较长,如果ESD cell触发,如果电流虽然小于100mA,但可能由于时间长,有没有可能使得ESD cell产生热损坏)?对于Latch-up测试时,这个MSV电压值的设置有一些疑惑,希望得到一些专业指点,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