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低频噪声

楼主(2011-07-16):
如图所示,对调制器输出做fft分析发现,在低频出噪声功率很大,严重降低了SNR,请教各位大仙,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你确定这是sdm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现在对低频噪声束手无策,不知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B:

    Sdm没有noise shaping??还是加窗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像是sigma delta的输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显示了3KHz以内的图形,所以看起来有点不一样而已

网友:
你的SDM工作频率很低,flicker noise的影响强烈。一般低速高精度的器件需要 chopper 的技术来将flicker noise 转移到高频带外。

你的线性度还可以,HD2有100dB以下左右;加上chopper就不错了。敢问你是用在生物电子还是低速仪表?

网友:
一看便知是flicker noise,用chopper消除它。

网友(2012-07-19):
我加了chopper后竟然还有低频噪声!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都没说你这是测试还是仿真。

网友(2013-10-08):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人来回复呢,求大神接着指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fft应该看不到fft 噪声吧

网友(2014-04-28):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我也有这个我问题

网友(2014-05-28):
這個如果是模擬是看不到 filcker noise 的 你的FFT 要先加window 建議用minimun 4 term,你沒加window, 模擬低頻本來就會上翹 前面幾點拿掉就好,flicker 用chopper stabilize 移到高頻再濾掉就好 記得要用整數週期信號 你的PSD沒有 normalize 不過算了 反正算SNR ,SNDR沒差

网友:
我最近做的,也有类似的情况,我是电路级仿真,参考由带隙提供,当带隙用理想代替时,有14bit,但是当加上带隙电压后,底噪就抬上来了,大概在-100dB以上,我的参考加了一个BUFFER,求大神解答如何解决,没有使用斩波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F:

   估计带隙的PSRR不够高

网友(2014-06-27):
好像太大了!

网友(2020-03-26):
求大神接着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