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dc做bottom-up综合,如何得到最后的svf

楼主(2011-07-16):
bottom综合的时候生成的svf,只包含该模块的rtl到netlist的变化信息,综合顶层时怎样能把所有子模块的svf都写出来呢?

网友:
无所谓是不是bottom-up设计,在dc中加入脚本语句
set_svf ../svf_path/design_top_name.svf
在fm_shell中,在制定set_svf是dc指定的路径就行了。

网友(2019-10-28):
直接在开始的时候set_svf 就好了

网友(2020-02-03):
综合时都指定一个sv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