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cadence下如何根据原理图自动生成版图

楼主(2011-07-16):
请问在cadence下如何根据原理图自动生成版图,请指点,操作步骤?或分享自动生成教程

网友A:
cadence 下面有一个模拟版图自动布局布线的工具,但是没有用过
要用到icc rule,软件名称叫什么给忘了,在菜单里面有,不过我们的版本里面没有这个模块

网友:
在Tools中选择Layout XL ,然后在Design中选择Gen from source...,会弹出窗口Layout Generation  Options,这里面的设置有点麻烦,设置好后点OK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工具没有太多用处,不用花太多精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对头,不过自动生成的,布局差好多,出问题,不出debug,除非必要。MPW,时间又紧,

网友:
还是自己画的比较好吧

网友:
模拟的一般都是自己画,数字的才用自动生成~~

网友:
用laker才可以生成吧,cadence知道的都是手工画的。

网友(2014-05-12):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那个options中的设置要怎么做呢

网友(2015-10-29):
回复 网友C:

   小弟,有个疑问,比如原理图 中有个M1和M2的管子,手工画版图的话,版图怎么判断和M1还是M2对应?简单的说就是两者的对应关系。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一一对应的。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连接关系不一样的管子,通过连接就可以分出M1和M2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自动识别吗?软件哪一步进行设置?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不需要设置,它的作用就是干这的

网友(2016-03-29):
可以自动生成版图吗?

网友(2016-08-04):
我那个去,啥子都没有

网友(2021-11-19):
引用 网友A:
cadence 下面有一个模拟版图自动布局布线的工具,但是没有用过
要用到icc rule,软件名称叫什么给忘了,在 ...

请问icc rule文件怎么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