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N光电二极管的spice仿真模型的噪声模型

楼主(2011-07-17):
有谁知道PIN光电二极管的spice仿真模型?
查了一些资料,基本上是电流源+电容+反偏二极管+大电阻。但是shot noise 和1/f噪声怎么进行模拟啊?有资料是采用两个噪声电流源来进行模拟,但具体怎么进行建模可以进行spice仿真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楼主:
二极管的模型包括shot noise和1/f噪声,但是进行噪声仿真时,怎么也仿不出噪声来,是不是因为是反偏的原因啊?
期待高手给出解决方法啊。。。。。。

楼主:
还有,由于PIN 光电二极管管是反偏工作的,因此对于在光照下PD二极管会有较大的光电电流,这部分光电电流在二极管中产生的噪声如何建模?
期待中。。。。。。

网友(2012-01-06):
目前也在做光电二极管的等效  希望楼主可以给予一定帮助 QQ 445835440

网友:
1/f 噪声基本可以不考虑的。因为速度比较高,而1/f噪声的截止频率比较低。这个频率的噪声不会对BER造成影响!电流的噪声也一般不占主导地位,在光通信中PIN的噪声相对TIA的噪声而已可以忽略,如果采用雪崩二极管则需要考虑雪崩二极管的噪声!

网友(2015-03-19):
纠结啊,导师也要求建立一个噪声的模型,不知如何下手啊!

网友(2021-11-18):
引用 楼主:
还有,由于PIN 光电二极管管是反偏工作的,因此对于在光照下PD二极管会有较大的光电电流,这部分光电电流在 ...

PIN二极管不一定是反偏吧?有的二极管是零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