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暂态分析哪有问题

楼主(2011-07-17):
这是网表的一部分
q1 0 0 7 PBJT area=15
q2 0 0 6 PBJT area=1
r1 vdd 5 2k
r2 5 1 2k
ms1 1 5 0 0 cmosn w=40u l=2u
ms2 2 1 0 0 cmosn w=3u l=2u
m1 2 2 vdd vdd cmosp w=24u l=1u
m2 3 2 vdd vdd cmosp w=24u l=1u
m3 2 3 4 0 cmosn w=24u l=1u
m4 3 3 6 0 cmosn w=24u l=1u
r 4 7 130
vdd vdd 0 dc 7.5v
.op
.tran 100u 5m
.print tran  i(m4)
.end
仿出的图是这样的,根本没变化啊

楼主:
电路和这个差不多,只是少了2个BJT管

网友:
电源电压给理想的DC值仿真出来的就是直线,没有变化过程,给个从零开始启动过程就会有变化,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基准的简并问题,给电源一个上电过程(将VDD设置为piecewise voltage)试一下。

网友:
vdd vdd 0 dc 7.5v
改成这样看看:vdd vdd 0 pwl 0 0 10u 7.5

网友:
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