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simulink问题

楼主(2011-07-18):
下图是台大的simulink的pll 图,我有个问题不解,里面的divider,Kv之类的模块都是时域的,就是通过模块时改变的是幅度的大小,divider并不会改变频率,对不对啊?我的理解错误在哪里啊?
还有就是sin模块和delay是做啥用的?
pll model能仿哪些参数呢?
小弟初学PLL,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
Divider的输入代表频率。经过1/s后,转换为相位。由此看,divider的值决定了PLL的锁频倍数。因为相位是个相对值:VCO的相位应当是晶振相位的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