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用Verilog Code和Layout做LVS

楼主(2011-07-18):
小弟新手,用Astro APR后,Output Verilog Code和GDS,现将其导入Cadence,想做LVS,大家以前这样做过吗,请高手赐教,具体步骤是怎样的,为什么我做的结果是很多电源和地短路了啊      先谢谢大家

网友:
it's a normal flow. you can use Assura to do this.

网友:
把Verilog转成电路再提取CDL,就可以做LV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能解释一下是怎样的流程吗   试了好多遍都是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尝试一下  但是可以解释为什么要转化成CDL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CDL是LVS中NETLIST的格式啊

网友:
使用calibre 使用命令:v2lvs -s0 GND -s1 VDD -v /home/xxx/topcell.v  -o /home/xxx/topcell.cdl -s /home/xxx/Standard_Cell/std.spi 如果你merge 了GDS就是管级必须用管级网表做,门级别显然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用Assura做的 提取了电路的CDL  和Layout对比了  结果还是很多电源、地短路错误  不知道具体原因出在哪里   因为没装  Calibre  所以暂时还没办法用啊   先谢谢版主了

网友:
v2lvs转化为cdl文件
global  power ground
inlcude “standardcell.spi"
其实关键是你要理解lvs网表文件,因为转换后需要做一些小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 wesley_wan
  Assura搞不定了   装个Calibre试试

网友(2014-09-03):
回复 网友D:
您好,想问一下,icc写出的.v网表,里面带有信号pad,没有电源pad,port列表中也只有信号port。如何做在calibre中做lvs,如果用v2lvs转换,stdcell的cdl有,但是pad的cdl也需要吧?用两个cdl转换得到lvs用的网表,版图上只打了信号port的label,还是过不了,net对不上,前辈能不能指点一下,这种带pad的lvs如何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