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电压等转换成dB为什么系数存在不同?

楼主(2011-07-18):
RT。功率 电压 转换成dB为什么系数存在不同?对于功率:       dB = 10*lg(X)
对于电压或电流: dB = 20*lg(X)
对于比值:       dB = lg(A/B)

请大侠们帮帮解释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太丢脸了,回家看初中课本去/...

网友(2011-09-20):
这个也是困惑我的问题,同求

网友(2013-10-18):
没有大神来解答下啊......

网友:
是转换过程中,自动产生的。
一般功率dB定义为10lg(Po/Pi),而Po=[Uo^2/RL]/[Ui^2/Ri]=20lgUo/Ui+10lgRi/RL.当Ri=RL时,功率增益等于电压增益,于是就有了电压增益:20lgUo/Ui这个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