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数器的代码不能被综合

楼主(2011-07-18):
用verilog写了个计数器的代码,异步复位,clk的高电平期间对fin计数,clk的下降沿输出计数值,modelsim里面做功能仿真没啥问题,但是DC综合的话就不行,报cout[6:0]和counter_buf[6:0]被多个源驱动,但是我查不出错误在哪儿,请教各位帮忙看看

//Verilog HDL for "pll_system_sim", "COUNTER_AFC" "verilog"

module COUNTER_AFC(clk,fin,reset,cout);
  input clk,fin,reset;
  output [6:0]cout;
  reg [6:0]cout;
  reg [6:0]counter_buf;

  always @(posedge reset or posedge fin)
    if (reset)
      begin
        counter_buf[6:0] <= 7'b0000000;
        cout[6:0] <= 7'b1111111;
      end
    else if (clk)
      counter_buf[6:0] <= counter_buf[6:0] + 1;
  always @(negedge clk)
    if (!reset)
            begin
              cout[6:0] <= counter_buf[6:0];
        counter_buf[6:0] <= 7'b0000000;
      end
endmodule

网友:
错误比较多
reg只能在一个always块里赋值,你用了2个
15行中的clk怎么做为使能信号?
建议把时序图先画出来再理解透彻了再写代码吧。
看得比较乱

网友:
一个寄存器不能在2个always块里赋值,而且一般同步时序设计里面把clk信号用作时钟而非使能。
一般clk的频率要远大于fin的频率,感觉你对计数器电路的实现原理没弄透,做这个设计不像C语言,还是要看硬件时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计数器是对fin计数,fin的频率远高于clk,clk上升沿开始对fin计数,计数方式是采集fin的上升沿,clk下降沿计数结束并输出结果,如果没有异步复位倒也不难弄,有这个异步复位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本人是搞模拟的,数字方面接触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路的电路图应该是怎样的呢?
画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1、使用fin得到clk的沿
2、上升沿计数。 不知道你的下降沿是否清0
3、下降沿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clk下降沿输出计数值并保持到下一个下降沿来临之前,cout不用清零,但counter_buf要清零的

网友:
就这点东西,function能对才怪呢。回家好好看看书,基础的东西自己多学习

网友:
1、使用fin得到clk的沿,不知道同步异步的关系,假定为同步
2、下降沿输出
always @(posedge fin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clk_d1 <= 1'b0;
    else
        clk_d1 <= clk;

assign        clk_negedge = clk_d1==1'b1 && clk==1'b0;

always @(posedge fin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counter_buffer <= 7'b0;
    else (clk) //饱和翻转
        counter_buffer <= counter_buffer + 1;
    else
        counter_buffer <= 7'b0

always @(posedge fin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counter <= 7'b0;
    else if(clk_negedge)
        counter <= counter_buffer;

网友:
另外,fin不是时钟的话怎么能写到敏感列表里?这是绝对错误的。

网友:
    楼主这个很给力,特别是下降沿的判断……

网友(2013-11-07):
呵呵,做射频的哥们来写代码了!!求一点AFC资料啊!

网友:
比较乱,还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