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以及prom的下载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1-07-18):
首先说一下需求。fpga板需要两种下载方式,一种直接从pc下载到fpga内配置fpga,这样的话在调试的时候可以在线调试。一种是从pc把下载文件放到prom,这样调试好之后的下载文件在prom中,设置好配置模式,上电后就可以自动从prom中进行配置运行了。
用的是xilinx公司的spartan3E的一款fpga。prom用的是xilinx platform flash prom xcf16p。想求教以下几个问题。
1.我用pc直接配置fpga,程序运行正常,但程序经过prom后程序运行不正确,感觉是程序没有经过prom配置到fpga里面,不知道为什么?
  程序可以下到prom里面,一直到promgram successed都正确。但是程序运行的结果和直接下载到fpga里面不一样。
2.我想动态配置两套方案,用xcf16p动态配置两套方案,用dsp2812控制可不可以。
感谢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xilinx fpga以及prom的下载配置的问题

xcf16p,prom原理图。

楼主: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spartan3E有配置模式选择M0、M1、M2三个管脚你配置成什么状态,查一下用户手册再检查一下你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选的是从并配置,即M2M1M0都为0.不知道对吧。配置的时候DONE引脚一直为低,不知道哪里错了。

楼主:
DONE管脚为什么会一直保持低电平呢?

网友:
DONE管脚一直为低就是说明你没有配置成功。
M0~M2全为0不是从并模式,是主串模式。建议你先看一看UG332和DS123

网友:
最好检查一下原理图,我有次遇到的情况是,PROM偶尔能够下载成功,把所有的情况都分析了,就差把FPGA拆了,后来仔细检查才发现电路板上有个信号INIT_B没有连上,是悬空的,造成下载不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xcf16P配置fpga应该选择什么模式,我想用dsp控制他动态配置。该如何实现。

网友:
不清楚你所说的用dsp控制他动态配置具体指什么意思?
你现在的待加载数据在存在于什么地方?
不知是否能够帮你?
我的QQ号是913369170,你可以加我为好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在百忙中的指导,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