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set_timing_derate命令怎么理解?

楼主(2011-07-18):
set_timing_derate  -max  -min  -late  -early
这四个option是什么意思呢?
ocv和pvt是啥关系呢?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max   针对setup时序,
-min    针对hold时序分析
-late  lunch clock推迟的时间
-early  捕获时钟提前的时间

网友:
和pt一样理解啊

OCV 就是基于PVT的变化来的,根据不同的PVT变化 有不同的OCV参数,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书上说:
The –max option specifies that the derate value is to be applied to setup checks using the
maximum PVT operating condition;
The –min option specifies that the derate value is to be applied for hold checks using the minimum PVT operating condition.
那这个maximum PVT operating condition指什么呢?

网友:
来电资产啦!!

网友A(2012-08-15):
还是不太理解 derate setting会出现在report timing中吗?

网友:
举个栗子吧:
-late:
setup--> data path * 1.05
hold  --> clock path * 1.05
-early:
setup --> clock path * 0.95
hold   --> data path *0.95
PS:1.05、0.95只是某个工艺制程的经验值,不值得参考。
derating 是计算OCV的一种简单方法,在某一单一条件下(BC或WC)把指定的path的delay放大或缩小一点,这个比率就是derating。
另外,除了derating,在使用increamental SDF时候,也会对OCV发生作用。

网友(2013-08-04):
库的PVT是一个“点”,比如1.2V,25度,工艺1.0。但实际芯片的PVT永远不会落在一个“点”上,而是一个“范围”,比如,对有时序关系的几个Cell,可能这个Cell的PVT是1.18V,20度,工艺0.98,而那个Cell的PVT是1.21V,35度,工艺1.01,两个Cell的PVT都不在库的那个“点”上,那怎么去分析呢?这就需要OCV了。。。

网友(2013-09-05):
回复 网友B:
这个比喻很形象哈。

网友(2017-02-28):
回复 网友B:

感谢指点!

网友(2023-10-29):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太理解 derate setting会出现在report timing中吗?

set_global report_timing_format {aocv_derate user_derate} 加上这几个参数可以在report里看到

网友(2024-03-12):
set_time_derate 中的 late early 是根据所分析的WCBC来指定对应的path,
在setup analysis 的时候
launch clock :late path
data path :late path
capture clock :early path
因为在setup analysis的时候launch clock 和data path 都希望是latest  (越晚 setup越糟)
capture clock 则是越early 越糟糕 (越早setup越糟糕)
一般情况下,setup analysis 已经是worst ,所以launch clock 和data path也就是 latest的时候,此时我们应该设置的就是capture clock 使其尽快到达
所以在WC下一般设置如下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0.9
set_timing_derate -late  1.0

在hold analysis 的时候
launch clock :early path
data path :early path
capture clock :late path
因为在setup analysis的时候launch clock 和data path 都希望是earliest  (越早 hold越糟)
capture clock 则是越late 越糟糕 (越晚hold越糟糕)
同理在hold analysis 时,是在best case下,launch clock 和 data path是earliest,此时我们设置的应该是capture clock,使其晚点到达
所以一般设置如下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1.0
set_timing_derate -late  1.1
PS:1.1、0.9只是某个工艺制程的经验值,不值得参考
实际在计算最小周期时,还需要主要clock上的 common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