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好的nVidia面试题,关于示波器的显示

楼主(2011-07-18):
For a square waveform at 10Ghz, what does display on a scope with the bandwidth of 5 GHZ

10Ghz的方波,在5Ghz带宽的示波器上显示为什么/

谢谢了!

网友:
要么高,要么低。

网友:
将会显示一个接近正弦波的波形,因为高频分量被滤除了。

网友:
直流分量留下其他被滤掉
哥曾经用2G的pre AMP的力科示波器去测1G的时钟,狗屎都没有测出来

网友:
悲剧的三连击

网友:
直流分量

网友:
就下留直流分量。~~~一次谐波分量都超出了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很好奇,为什么会出现正弦波信号?
请分析下,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对这个印象深刻啊!
既然是方波,应该还是能够在示波器上显示出,要么高,要么低的波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如果示波器在过带宽后,还是按照10dB/十倍频程的增益,那么10G的信号过5G的带宽后增益下降4dB,折合0.63倍,也就是说,可以看到接近于10G的一个正弦波,幅度小于原幅度的0.63倍(基频占标准方波的幅度分量忘了,查查书或是作个傅里叶分析就知道了)。
其实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示波器输入端的等效阻抗,也就是它的输入电容和输入电阻对源信号的影响,源信号不可能是理想信号。有时这个影响很大,u678也许碰到的就是这个问题(乱猜猜)。

网友:
留下记号,看答案分析的!

网友:
应该只剩下直流分量了吧

网友:
有道理,毕竟这里的带宽不能等同于一个非1即0的概念,而只是一个表征衰减因素的指标。所以不应该是直流。

网友:
其实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只剩直流的话,那不是显得出这道题目的人太没水平了吗?放心吧,主考官是不会出让自己看上去没水平的题目的。

网友(2011-08-28):
方波,是周期信号,可以用傅立叶级数表示,也就是方波信号可以表示成一系列的正弦信号(无限多个),对应的频谱是一系列的分割的脉冲,用5GHz带宽的示波器,相当于对该信号进行了滤波,把高频部分滤除掉了,剩下的是由有限个正弦信号的和,

网友(2011-10-13):
根据Nyqust 定律, 取样頻率需大于2x 信号频率,方能还原信号,
若以问题来看,For a square waveform at 10Ghz, what does display on a scope with the bandwidth of 5 GHZ ?
因为Scope 的取样频率, 低于信号频率的1/2倍,所以你在Scope上将看不到10GHz的波形,此信号称为假像频率(Alias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连正弦波都出不来吧? 基频都超出滤波器带宽了。

网友:
真是好问题,个人感觉不会是正弦波,5G带宽,采样率至少能到20Gsps,那样对10G的方波一个周期内应该能采到两个点,最后出来的可能类似三角波吧。
求大牛解惑。

网友:
“直流”、“正弦波”和“有限正弦波分量”都有可能,但是不能一言概括。跟示波器的频响、触发以及采样率有关系的。
不同厂家的示波器频响不太一样。所谓“真模拟带宽”示波器的带外下降比较慢,能够看到离3dB带外的很高频
的信号,没有发生混叠的话会显示幅度衰减严重的正弦波。这种情况在低带宽的示波器中经常出现。
但是有的示波器模拟电路频响不太好,利用了“数字扩展”的方式将带宽“强行”扩展到例如5GHz,这种示波器带外下降一般都很陡,很有可能只能看到直流。
以上都是说信号采集通路的情况。实际中即使信号能够被示波器ADC采集,但是如果不能被正确触发的话,最有可能看到一根很粗的线。只有暂停采样才能出现有用的波形。一般示波器的触发带宽都不会超过采样带宽,所以连续显示时只会出现一根很粗的线,带有直流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