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接触孔问题

楼主(2011-07-18):
画一个简单nmos并且设置好孔的复制 做成pcell,在调用的时候发现接触孔不能上下居中于有源区,请教该在哪个选项中设置一下??

网友:
你应该是用的gui的方式做的,这个问题我以前一直没有解决,后来不用cadence了,所以就没管了,但是
如果你改用code的方式就很好解决。
我都用c写的,不用skill,所以你可以问问其他人,或者翻一下cadence的帮助文档,里面都有解释,关键看你有没有耐心看下去

网友:
你说的是上下孔居中么?

楼主:
    我看了下pcell的官方英文文档找了也没有写到,帮助文档是哪一份呢??

楼主:
你说的是上下孔居中么?
引用 网友A:

    恩,对的

网友:
这个好办,加一条专门对contact的Stretch in Y,Dependent Y Stretch就用这个做参考,在Adjustment to Y Stretch里面把多余的长度算出来,然后除以格点再除2,取整后再乘回格点,就可以啦
Adjustment to Y Stretch:MinGrid*fix((W-2a-pcRepeatY*pcStepY+b)/MinGrid/2)
a:Active enclose contact, b: contact space

楼主:
,#

这个好办,加一条专门对contact的Stretch in Y,Dependent Y Stretch就用这个做参考,在Adjustment to Y St ...
引用 网友B:

    看懂了,马上去实践一下,3Q

网友:
如果不是很复杂的管子建议使用QCell直接做简单易行。

网友:
界面形式的pcell不适合做复杂的单元,因为界面中操作很不方便,而且规则需要定义很多。复杂的pcell用代码实现会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c编写的话是什么工具编译生成单元?

网友:
回复 网友D:

  ledit采用c语言其实原理都是一样,采用基本的画图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哈,没用cadence,所以不清楚,你自己找一下但是你用gui的话确实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的

网友(2011-11-07):
我倒是觉得不居中也没啥问题,反倒省去了格点问题和对齐的麻烦。

网友(2011-12-24):
参考我签名里面的博客

网友(2012-04-08):
用 skill写 pcell我看就不要看了,你需要看skill基础,ROD和CDF等等资料,每个都够你看半年以上的。

网友:
这个好,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实在是找不出解决的办法。。。

网友(2012-05-29):
没有实质性的回答

网友:
楼主怎么把我想看的内容屏蔽了,郁闷

网友:
我之前做PCELL也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居中并不好用,因为你有时候要共源漏,我记得我当初是设了一个值,调节孔的个数。然后共源漏的时候,孔不是错位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完美的解决了达到了pdk的效果。

网友(2013-11-05):
回复 网友F:

楼上能把你解决的方案写成稿子发到我邮箱,好吗?谢谢邮箱:312755541@qq.com

网友(2014-09-03):
回复 10# 大飞 跪求大神给指导一下用什么资料学习代码实现pcell比较靠谱?谢谢~

网友(2017-02-16):
回复 网友E:

    我实践了上面说的方法,但接触孔仍然不对称呀!

网友:
回复 网友G:

    求大神指导,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坐等24楼大神公布方法

网友(2019-07-19):
我来回复一个吧,其实要使孔等间距分布,就是先算出总共需要多少个孔 也就是 pcRepeatY =(fix(W - 2enc - cont) / (cont + space)  +1)
W是沟道宽度, enc是孔到AA距离, cont是孔大小, space是孔间距。
然后就是根据实际W算出一个合适的孔step,这样孔的分布就均匀了 。pcStepY = (W - 2enc + space) /pcRepeatY

这样得到的孔重复的step 即为关于W的平均值。也就是孔平均分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