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nner Ledit工艺文件问题?

楼主(2011-07-18):
能直接把工艺厂提供的drc lvs display technology等工艺文件用在tanner Ledit工具里吗?
这些文件现在都是在Cadence下用的,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在tanner里用?如果不能用,谁能
提供Ledit下的0.35um工艺文件?

网友:
你可以使用tf文件生成ledit的库文件
验证方面不是很推荐使用ledit的drc和lvs,如果你学习的话,其实还好,至于如何把cadence下的cmdfile转化到ledit中使用,我相信ledit的帮助文档里面是有介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techfile 文件可以自己根据已有规则或cadence tf编写的,验证rule 还是建议用第三方工具。calibre、assura、dracula,当然要厂家提供相应的验证规则文件。如果只是学习的话工具自己也有提供相关帮助文档或demo.

网友:
Ledit自带的验证不是很准确,如LS所说,用第三方验证工具

网友(2011-08-26):
Ledit 自带的验证不是很准确

一般 command file 寫對
應該 drc lvs 不會錯吧

是 lvs command file 不夠好 還是  ledit 先天就不能 ?

网友:
應該沒辦法這麼做,之前我也用過Ledit不過驗證方面不是很好用。

网友:
ledit tech file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3883.html
tsmc

chartered  ?
ftp://218.193.60.3/software/L-Edit
tech have it

and find Ledit website
blog.xuite.net/tannertaiwan/learning?st=c&p=1&w=2654706
不過
模有 資料 可顯示  有辦法把 dracula/ cailbre command convert to Ledit

网友(2011-10-07):
请问怎么用Ledit 画正六边形呢?

网友:
学习了,顺便说的是,画六边形可以用工具栏中的(swidth to drawing 45 dgree polygons),在每个你想要的点停顿一下就可以画你需要的多边形。如果是pcell的话,可以用LC_StartPolygon();LC_AddPolygonPoin();LC_EndPolygon();

网友(2011-11-15):
好像可以导入DRACULA rule呀,就是要稍微修改一下。

网友(2012-02-02):
does in containn .13u

网友B(2012-03-06):
HiPer license can import dracula command for Ledit

有人有
【Tanner Taiwan 教育訓練】L-Edit 進階課程
跨層自動產生Via、Contact功能之設定及使用
˙保護圈(Guard Ring)自動產生器設定及使用
˙電路導向佈局(Schematic Driven Layout, SDL)設定及使用
- Node Highlight說明
- SDL Navigator介紹
˙製程設計套件(Process Design Kit, PDK)
- Tanner Process Design Kit之內容及說明
- Technology File、Display File說明
˙Standard DRC(Design Rule Check)設定及使用
- Error Navigator介紹
- Spacing、Width、Surround、Extension、Overlap等功能之設定及使用

資料 ?

网友(2012-06-01):
我也想知道怎么搞,酒没人给个具体的方法吗?

网友(2015-03-05):
急需ledit,可以共享吗谁有发我邮箱啊,
chen_h2o@163.com
谢谢啊!谢谢啊!

网友(2015-05-26):
Tanner Tools现在有一个功能叫HiPer,可以直接读Calibre和Dracula的Rule file,运行DRC和提取SPICE网表进行LVS

谁使用过   HiPer ?

网友(2017-11-23):
    Tanner ledit 有可能转 dracula LPE 吗?

网友C(2024-01-09):
引用 网友B:
HiPer license can import dracula command for Ledit

有人有

大佬我想了解下,十几年前用的L-edit软件您现在还在用吗?

网友:
大佬您十几年前用的L-edit软件还在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想了解下,十几年前用的L-edit软件您现在还在用吗?

no

I use 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