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DC中指定特定的门来进行综合?

楼主(2011-07-18):
我想使用design compiler来综合电路的网表。在网表的综合过程中只使用反相器、2-4输入的与非门和或非门,怎样来限定才能只是用这几种门呢?

楼主:
谢谢。我是做一个实验需要限定,不然后面的分析太复杂。我用set_dont_use去限制其他门,那在DC综合时候有哪些门呢?这个手册好像没说啊。

网友:
only left the lib cell you dont use "set_dont_use"

楼主:
哥们能给个完整的语句的例子吗,谢谢

网友:
set all_lib_cells [get_lib_cells *]
set use_lib_cells [get_lib_cells "INVD* NAND2D* NAND4D* NOR2D* NOR4D*"]
set_dont_use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lib_cells} ${use_lib_cells}]

楼主:
多谢啊,我来试试

网友A:
set all_lib_cells [get_lib_cells */*]
set use_lib_cells [get_lib_cells "*/INVD* */NAND2D* */NAND3D* */NAND4D* */NOR2D* */NOR3D**/NOR4D*"]
set_dont_use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lib_cells} ${use_lib_cells}]

楼主:
我在原来的脚本里填上了
set all_lib_cells [get_lib_cells */*]
set use_lib_cells [get_lib_cells "*/INVD* */NAND2D* */NAND3D* */NAND4D* */NOR2D* */NOR3D**/NOR4D*"]
set_dont_use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lib_cells} ${use_lib_cells}]
,但是运行时候告诉出错:
Error: Can't find lib_cell '*/*'. (UID-109)
Error: Can't find lib_cell '*/INVD**/NAND2D**/NAND4D**/NOR2D**/NOR4D'. (UID-109)
Error: Required argument 'collection1' was not found (CMD-007)
Error: Required argument 'object_spec' was not found (CMD-007)

可是我在dc_shell-t下用man get_lib_cells 说明中确实说了可以用通配符*的,怎么回事呢,真烦死了

网友(2012-11-20):
回复 网友B:

   今天用到dc, 查了一下论坛,你这个方法是可以用的,我的跑通了。是不是setup里面没有写全

网友(2022-11-02):
引用 网友A:
set all_lib_cells [get_lib_cells */*]
set use_lib_cells [get_lib_cells "*/INVD* */NAND2D* */NAND3D*  ...

按照方法做了,可以找到lib,但是优化不出来具体的网表

网友(2024-04-24):
指令输入到脚本后执行,DC会报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