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DC中指定特定的门来进行综合?

楼主(2011-07-18):
我想使用design compiler来综合电路的网表。在网表的综合过程中只使用反相器、2-4输入的与非门和或非门,怎样来限定才能只是用这几种门呢?

网友:
读库文件后把其他的门设成dont’t use ?

楼主:
我在原来的脚本里填上了
set all_lib_cells [get_lib_cells *]
set use_lib_cells [get_lib_cells "INVD* NAND2D* NAND4D* NOR2D* NOR4D*"]
set_dont_use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lib_cells} ${use_lib_cells}]
,但是运行时候告诉出错:
Error: Can't find lib_cell '*'. (UID-109)
Error: Can't find lib_cell 'INVD* NAND2D* NAND4D* NOR2D* NOR4D. (UID-109)
Error: Required argument 'collection1' was not found (CMD-007)
Error: Required argument 'object_spec' was not found (CMD-007)

网友:
是不是库没有读进来啊?
你设置完了set all_lib_cells [get_lib_cells *]以后,
用set all_lib_cells这个命令看看all_lib_cells设置成功了没.......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在使用set all_lib_cells [get_lib_cells *]以后直接告诉*不可识别

楼主(2012-08-21):
一直没找到怎么发放金币,会的说下啊

网友(2021-05-07):
set all_lib_cells [get_lib_cells scc40nll_vhsc50_rvt_tt_v1p1_25c_basic/*]
*号之前把lib名字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