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bist 测试功耗问题

楼主(2011-07-18):
memory已经按controlor进行了分组,而这些controllor可以独立配置是否启动测试,即在一次测试中可以任意选择某一个,某几个或者全部controllor同时启动进行测试。

如果同时启动mbist测试的memory太多,由于不仅支持at-speed测试,而且还支持full-sped测试,因此测试功耗可能非常大,因此可能造成过杀影响良率。

如果同时启动mbist测试的memory太少,则有可能拆分得过于乐观,从而出现测试pass的芯片在实际使用时fail。

不知道大家在实际测试时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有没有人回答一下呀,咱也跟着学习学习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2011-08-19):
没太搞懂楼主的意思,可能我们测试的时候没有考虑此方面的问题吧;
我们理解的为什么测试通过而实际使用不过应该还是MBIST的是算法覆盖率造成,不知道楼主的mbist覆盖了哪些算法和失效类型?您说的测试通过而实际使用不过的die大概占多数比例?

网友:
其实楼主是在阐述芯片memory内部parallel test和芯片功耗的问题吧?

楼主:
是的,楼上说对了。如果同时并行测试的memory太多,可能会引起较大的功耗,从而引起mbsit 的fail,而实际上memory并没有缺陷。

举个例子,比如一个芯片总共有 100 片memory,(假设其它条件完全一样只是串或并行测试的区别)如果测试时100片同时并行测fail,如果设计时对每个memory都单独加controller,可以串行测每次只测一片pass。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实际上也有可能一次50片同时测fail,10片同时测pass的情况。

我的问题是怎么确定一次可以并行测试多少片memory?

网友:
这个是可以仿的,至少功耗的总和不能大于ATE给的吧

网友(2012-05-15):
怎么仿?来确定功耗?

网友(2012-11-13):
BIST测试功耗与memory正常工作时电路实际的功耗,之间怎么处理?这确实是个很实际的问题。
Mentor 的TessentBIST在生成BIST controller时可以根据每个memory的实际功耗和电路所能承受的功耗,去给bist controller 分组。使得测试时,每一个测试step的功耗都不会超过电路所能承受的功耗。不过每个controller都是顺序被invoke的。

网友(2013-08-02):
为什么拆分的太小,会有错误呢。其实只要设置个功耗阈值,自己分一下,每组不超过阈值就好了。

网友(2016-05-12):
就BIST电路本身而言,是没有考虑很多个BIST一起启动,由于功耗太大导致的fail。我觉得可以根据芯片实际应用场景来,最恶劣场景下有多少个sram可能一起工作,这样来启动BIST。

网友(2016-09-27):
遇到一个实际mbist裸片测试的问题:芯片在低压(90%)下有两块memory的mbist测试固定fail,正常电压下能通过测试,但是设计中对全芯片ir drop仿真是按照正常电压下的结果signoff。请问在不改变测试条件的前提下,怎么避免这种mbist测试fail的问题?

网友(2016-11-09):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是margin不够啊,低压下降频能过吧?可以让ATE抓个shmoo出来看趋势。

网友(2019-03-22):
引用 网友A:
没太搞懂楼主的意思,可能我们测试的时候没有考虑此方面的问题吧;
我们理解的为什么测试通过而实际使用不 ...

受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