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bsit 测试功耗问题

楼主(2011-07-18):
memory已经按controlor进行了分组,而这些controllor可以独立配置是否启动测试,即在一次测试中可以任意选择某一个,某几个或者全部controllor同时启动进行测试。

问题是:
如果同时启动mbist测试的memory太多,由于不仅支持at-speed测试,而且还支持full-sped测试,因此测试功耗可能非常大,因此可能造成过杀影响良率。

如果同时启动mbist测试的memory太少,则有可能拆分得过于乐观,从而出现测试pass的芯片在实际使用时fail。

不知道大家在实际测试时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the best way is to calculate power / irdrop to try different scheme so find out which way your design can tolera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复。目前我们也是采用的类似这种做法,但是由于拆分向量太多,而且要不断调整尝试,同时功耗分析还需要对不同的corner进行,因此这种方法引入的工作量非常大。。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