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oc encounter做P&R时,加IOFILLER时的疑问

楼主(2011-07-18):
第一次学习用soc encounter做P&R时,加IOFILLER时的疑问:

为什么用于连接IOPAD环的IOFILLER加的不对?

(1)IOFILLER没有填满PAD的间隙

(2)IOFILLER方向不对。

我是参考以下步骤做的,是因为一开始没有加IO的.lef文件吗?

网友:
先去看你的std_io.lef文件,搜索一下关键字“FILL”,看看IOFILLER是哪些名字。
例如,tsmc65,用于IO的FILLER名字前缀都叫做PFILLER*。命令行操作什么的,就先别急,你就直接用菜单栏里的place下的add io filler,把你所用到的所有PFILLER*放进去,依次把四个方向的都添加上。
如果得到了你满意的结果,再回去查找你的CMD文件,看看都执行了哪些命令,复制下来,写成脚本...

网友:
从大到小 添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在Foorplan——IO Filler——Add IO filler下,按你说的方法做啊?

网友(2011-08-22):
想请问,怎么加不规则图形(T形或L形)的Pin?

网友(2013-06-13):
   如何查看IO filler 呢?在那个文件中能找到。

网友:
有一个LEF文件声明IO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