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DO成品芯片的环路相位裕度和增益怎么测试出来?

楼主(2011-07-18):
请教LDO成品芯片的环路相位裕度和增益怎么测试出来?是否需要网络分析仪?
还有系统的环路相位裕度和增益(不同负载下:拉4A电流和拉1A电流)和EA的环路相位裕度和增益相同吗!还是相差不大!?
请教各位前辈!希望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驱动电流很亮堂~

网友:
测这个干吗,没人成品测这个

网友:
there is no need to test it
actually, you can use the unit step respond for testing, then check it's transient overshoot and under shoot by estimating the PM...

楼主:
其实主要是制定一个系列的标准!已经OK1

网友(2012-10-04):
等待牛人指教...

网友:
用电流负载阶跃响应恢复曲线,去反推相位裕度。负载电流不同,相位裕度应该不尽相同。

网友:
应该不需要网络分析仪

网友:
阶越响应并不是很精确,
精确的还是用网络分析仪

网友:
看下建立过程不就行了吗。你在设计时应该留出端口测,要不怎么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说的这个反推相位裕度的方法,能说得具体些吗?

网友(2012-11-11):
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拿实测得到的响应曲线和不同的相位裕度情况模拟曲线比较,找出最接近的曲线响应的相位裕度。

网友:
那是你内部的事情,真正的成品没人管你内部怎样,只会看线性调整率,负载调整率,静态电流,dropout电压这些指标。

网友:
这个测的时候用不到网络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