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shbone 总线中sel_o信号与地址线的关系

楼主(2011-07-18):
sel_o不是单纯的决定了data[31:0]的有效字节在哪吗?最近研究的IP为何将地址线与sel_o直接联系起来呢?
具体是这样的,在slave接收到address后直接将地址位的后两端屏蔽,根据BIG ENDIAN 或者LITTLE ENDIAN来重新设定address的最后两位。不知道为什么啊?
莫非是32位CPU在操作时地址的选择跟SEL_O直接挂钩吗?

楼主:
高手求救啊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上去

网友:
我的个人理解,对于CPU来说,对一个32位的字来说,我们只能访问4的倍数的地址,例如:0,4,8。。。
等,因为外部SRAM是32位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得到一个字节8位,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先把地址按内存颗粒进行对起(WISHBONE中有颗粒的概念),然后设置将要选择的位数SEL来进行操作。不知道这样说你能明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感谢你耐心的回答,还有一点没有明白的是在进行字操作的时候,为何CPU只能访问4的整数倍的地址。难道每个字节都有其唯一的地址吗?

网友:
按SDRAM的链接,一般是使用两个16位的组成一个32位的地址,或者只有一个16位的SDRAM,这是MEM-CTRL读一个32位的数就要读两遍SDRAM;假如现在是链接一个32位的SDRAM,那么我们发出一个地址,那么从DATA端出来的数字就是一个32位的数,操作地址是0,4,8。。。;如果是一片16位的SDRAM,那么发出一个地址,从DATA端出来的是一个16位的数字;那么这个时候的操作地址是0,2,4。。。;这是和粒度有关系的;但是从MEM-CTL到总线上都是32位的数据总线;如果MEM-CTRL到总线是8位的当然也可以按字节进行操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感激您耐心的回答,用心良苦啊。现在的32bits总线读取data的话,一般要浪费掉地址的最后两位。我的QQ是578858957,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