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erarchy设计中,底层模块PR后被它的上一层次调用做PR

楼主(2011-07-18):
hierarchy设计中,底层模块PR后被它的上一层次调用做PR的时候,底层的电源网络被抽出来了,那么它的上一层次可以在底层的上面走线吗?比如底层是用M7 M8 做的电源strap被抽出来,上一层次如果还用M7走signal线的话,那么M7的signal走线会不会穿越底层模块?

网友:
不会, create_macro_fram ( ICC) 的时候,
缺省所有金属层都当做blockage的, 顶层一根线都没法穿过去,

当然也有选项控制是否是全blockage 还是创建真正的partial blockage

一般来说都不允许partition level上面走信号线,  这样 extraction  timing的结果没法精确,

最多走一些pow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你,我是用milkyway抽取的fram view,上层的电源网络要和下层strap匹配,上层的电源线可以通过下层,比如M7 和M8 是下层的电源网络strap,上层用同样的M7和M8 可以通过下层的电源网络,所以我想上层用M7布线,M7的signal有可能经过下层的区域,实际中我只在下层的边缘处观察到有几条net的一半处于下层的区域,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
正常啊, 只要没有short就行,

最好不要在block上方走线,  到时候extraction SI 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