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提取模拟macro时出错!救急!!

楼主(2011-07-18):
用的是smic18 1p6m 工艺做的模拟模块,在用abstract提取lef的过程走到extract pin时报这样的错误:

ABS-511: unable to create the prBoudary because no geometry exists on the layers specified in the Using geometry on layers field.

初步确定是这个prBoundary的问题。因为abstract提lef的时候要先导入对应工艺库的lef,smic18模拟库里没有提供这个东西,我是用数字库里的smic18_6ml.lef来替代的。这样替代既然不行,我又回到icfb环境中用File->Export->LEF的方式来导出对应的LEF文件。但在导出的过程中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prtwLefOut: LEFOUT: No place & route layers (prRules) definition exists in your technology library, please run "Check Technology File" selecting the "General P&R" option.

我查看了一下smic18库的techfile.tf,发现里面prRules部分的定义是空的。
作为参照,我查看了一下tsmc18 1p6m工艺的TF文件,发现里面对应的prRules部分有很多内容,比如prRoutingLayers,等等。

做到这一步,我实在不清楚该怎么继续提lef下去了。这种情况是因为库本身不是支持吗?如果是的话,又什么别的办法吗?
或者说,我这么做是不是符合常规的提lef的流程?
请指教!!

网友:
做lef确实比较烦,有时候特别烦

和build milkyway一样,

网友:
我也要到同样的问题啊??
我们现在自己做了一套STDCell(SMIC05),可惜没有相对应的工艺文件,我借鉴的035的逻辑工艺。streaminlayer.map streamoutlayer.map文件我是自己修改的(参考TF文件)。没有LEF文件,我是直接调用035逻辑工艺的。可是在抽取的过程中也出现像1#的错误。
请问哪位高手能指点指点啊?
是我们步骤出错了,还是缺少那些过程和文件啊?

网友:
prboundary 没有什么用吧。你可以在版图上把prboundary删去,再导成GDS,再提取lef文件

网友:
prBoundary还是要有的。主要还是tf file里面定义的问题。

网友(2012-07-23):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感觉smic18 1p6m的tf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layin层映射的文件与提gds时的不对应?

网友(2018-03-16):
感謝分享  大堆   感恩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