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现在的工艺支持45度角routing么

楼主(2011-07-18):
比如 TSMC65GP 工艺,

还有因为公司打logo,那些字母数字特别难用layout画 ,

有简单的方法画么, 能drc clean的,

网友:
支持吧,應該都支持的。

网友:
不支持的!因为45度会有offset的问题,而且45度容易引起腐蚀液残留无法清干净到导致开路的问题,所以通常情况是不支持45度设计的!

网友:
我记得可以用laker直接将图片(格式好像是bmp)吃进来,然后生成logo,比较方便;

楼主:
怎么玩啊, 教下啊,

网友:
我没试过,不过你可以参考一下,laker提供的几个lab。
这个文档的最后就是讲这个,lab在laker的安装目录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