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同时给几个pmos管添加相同或者不同的宽长度

楼主(2011-07-19):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怎么同时给几个pmos或者nmos管添加相同或者不同的标注。比如说,在cadence上已经有五个pmos管,宽度长度都是10um/1um,怎么同时给它们标注宽长度?同时也问下,如果宽长度不一样,比如说这五个管子分别是10um/1um,9um/1um,8um/1um,7um/1um,6um/1um,有办法同时给标注宽长度吗?

顺便说下,我的操作是:先选中这五个管子,再按下Q键,宽度写入10u,长度写入1u,在“only,all select,all”中选择all select,结果只给一个管子标注宽长度,而不是刚才选中的这五个管子同时标注宽长度,这操作哪里不对,谢谢先了。

最后问一下,在cadence中,能把某一个管子的标号,如p0,把“p0”这两个字改变颜色和大小吗?是只改变一个,而不是全部改变所有的管子/

这个是我操作过程中的疑惑,这里先谢谢高手的指点了,

楼主:
大家好,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是要在W或者L前打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