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用VHDL编写的Leon3进行综合时产生的库问题

楼主(2011-07-19):
各位高手,我在对基于Leon3的处理器进行综合时(用的是ISE12.3版本的xst工具),它总是错误提示为library grlib can not found ,所以我想知道,在使用ISE工具时,如何进行配置才能使其找到自己所编写、命名的库呢?明白的指点一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
把库文件也加到工程里就可了。
如果不行,试试把设置顶层的方式切到manual order下,勾选库文件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