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7-19):
看了一篇文章LNA的设计,在管子选取并确定静态工作点后Vds=1.5V,Ids=10mA,设计偏置电路,请问电路中的各个电阻是什么作用啊,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一个电阻不行吗?

网友(2011-09-22):
左边的偏置是为了50欧姆的阻抗匹配,右边是为了达到特定频率响应下的阻抗,这跟系统的要求有关了.

网友(2012-08-19):
太高深了,慢慢体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