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在某一频率点附近,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1-07-19):
FPGA在某一频率点附近,输出不正常!都是时序电路,没有什么组合逻辑,照理应该在最高频率处,输出不正常,但是现在我遇到的是在中间某一个频率附近输出不正常。如果将这个输出添加到Signal Tap II,则输出正常!感觉不好分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
最奇怪就是加了Signal Tap II反而正常了,照理说加了Signal Tap II,它的扇出变大了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的那个信号被软件优化掉了,最好是仔细看看软件编译布局布线的报告,看看有没有被优化掉。

网友:
这种情况据说一般都是时序的问题,lz还是分析分析时序报告吧,good luck

楼主:
上面两位说的我都想到了,看了它的RTL,信号肯定没被优化掉,时序分析显示的最大频率,大于我这个不正常的频率点,而且我在更大频率处都能工作正常!

网友:
分别看看setup 和 hold是否满足

楼主:
setup,hold都满足,所以才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楼主(2013-01-16):
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把它顶上来!
现在怀疑是不是输入信号受到干扰造成的,还有一个现象,如果我用示波器探头点在上面,电路就正常工作了!
还请熟悉硬件的同学分析、分析!

网友:
感觉很奇怪,难道是板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