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谁有star-rcxt提取spef教程

楼主(2011-07-19):
乡亲们:

    请问谁有star-rcxt从GDS中提取Spef文件的教程。
    上传一下,或者发我邮箱  maidanglao@yeah.net

感谢,感谢,再感谢啊!

网友(2015-04-21):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有资料吗,分享一下啦,或者邮箱li_zhenhu@sina.com谢谢

网友:
这个要借助hercules XREF view的吧,

不是starxt一个工具就行的

网友:
共享一下啦

网友:
直接一个脚本不就完了吗?

网友(2016-03-22):
需要calibre connectivity interface,,
做starrc的cci流程,步骤如下:
  1.先用calibre做lvs,得到svdb;(calibre  -lvs -hier -hcell hcell_list lvsrulefile)
  2.然后calibre读入query_cmd;(calibre -query_input query_cmd -query svdb mydesign)
  3.最后,运行starrc进行后提;(StarXtract -clean CCI_cmd_max)

网友(2016-04-29):
starrc的cci流程

网友(2017-11-17):
回复 网友A:

   你好,之前都是用图形界面运行starrc,请问脚本命令是怎样的呢?能否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形界面有个选项可以导出命令脚本

网友(2018-06-23):
回复 网友C:

   map文件能看看吗?HCLL怎么做?

网友(2019-11-25):
有lib 可以做嗎

网友D:
it's have tutorial ??

网友(2020-03-07):
引用 网友D:
it's have tutorial ??

有教程,找找论坛里的那个synopsis的全套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