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8)

楼主(2011-07-19):
what is ESD? Where you need to insert ESD circuit?

什么是ESD? 在什么地方需要插入ESD 电路?

难度:2

网友:
ESD值的是静电保护,一般在输入端口处需要插入ESD电路。请版主指正

网友:
ESD是指静电放电。带有足够高电荷的电气绝缘的导体在靠近时,会形成有相反电势的集成电路,电荷“跨接”,从而引起静电放电(ESD)。

网友:
ESD是指静电泄放。一般在IO 的InPut 加ESD电路,在IC 的测试。封装。运输。使用等过程中可以把静电有效泄放避免对CMOS 栅极的损伤,从而有效地保护IC。

楼主:
如果不考虑模拟电路的干扰问题,基本上在各个VDD,VSS之间都要加入back-to-back diode的ESD电路

网友(2019-10-18):
请问楼主,以上提到的Input上面需要加ESD电路吗?谢谢

网友:
一般在电路的输入端接入ESD静电释放防护电路,一般的ESD电路利用pn结的正向导通反向不导通,负极接输入端,阳极接地,在输入端静电产生高电压,导致pn结反向击穿,释放静电,保护电路.

网友:
一般靜電保護的要多K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