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问题

楼主(2011-07-19):
用spectre仿真中要画出两个输入和两个输出的波形,但是只能画出两个输入的波形,两个输出的波形却无法画出,有这样的错误提示:(其中up和down信号就是两个输出信号)
*Error* trying to plot expression<VT"/up"("/home/.../spectre/schematic")>,which does not evaluate to an object that plotted.
*Error* trying to plot expression<VT"/down"("/home/.../spectre/schematic")>,which does not evaluate to an object that plotted.

请知道的大虾指导一下,多谢啊!

网友:
是不是选项中没有保存啊,输入是激励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