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传输稳定性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1-07-19):
使用的是DS90UR241 & DS90UR124 芯片,lvds发送时钟为33M(Datasheet上说最高可达43M)。
传输的时候发现会出现接收芯片pll失锁的情况,即lock被拉低。。。这时时钟和数据都解不出来了。特别是在施加干扰的时候。。。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PCB布线问题?还是需要FPGA通过逻辑来解决?比如检测到数据出错要求重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芯片电源供电的问题。注意芯片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的隔离,尽量在芯片模拟电源靠近芯片的地方加上大的退耦电容。还有就是注意LVDS差分线的走线。并行走线,尽量不要过孔,有可能的话,差分对外用地线隔离。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 我发现了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LVDS芯片IO电平是LVCMOS 我FPGA里相应的管脚却设成了默认的LVCMOS 现在改过来了 还在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