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 的DRC 设置问题

楼主(2011-07-19):
不知道怎么设置,rule文件路径怎么设置?tsmc那个是rule文件呢?
Assura
Calibre等等,到底是那个呢?
从来没有做过DRC,所以最好给个资料,引导怎么设置。谢谢各位

网友:
每个工具都有帮助文档,直接窗口引用文件路径即可,具体rule文件厂家提供文件应该有相关说明。calibre直接在窗口DRC rule file里选择相应路径文件,run。assura可以在工作目录创建assura_tech.lib文件里面加上DEFINE assura_tech  /×/×/×规则文件启动软件自动加载或者手动在软件里添加。

网友:
刚好要用,学习一下

网友(2011-08-18):
这个没接触过哦

网友:
只会用CAlibre

网友(2011-12-07):
你得看清楚这个rule文件到底是适用于哪个验证工具的,calibre有专门的,其他有其他的。

网友:
ic6自己的pvs验证工具就非常好,可惜不兼容calibre的lvscommandfile,至兼容他的drc

网友(2021-04-0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找不到ruls file文件